[电源]
bq24103A充电状态监测错误

楼主(2016-02-26):
使用bq24103A充电芯片,接上电池开始充电,拔下电池后,不能退回到检测状态,还处于充电状态,一批线路板中,有30%是正常的,其余是不正常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设计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A:
拔下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电池
???

当电池去掉后不能退回到检测状态,一直输出8.4V电压

网友A:
如果电池为空,芯片应当报错。
用过24133,有报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为空,芯片应当报错。
用过24133,有报错功能。

现在问题是 芯片没有报错,这项功能出现了问题,一批中有30%会报错,余下的不会报错,会不会芯片是假的?如何判断芯片真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 芯片没有报错,这项功能出现了问题,一批中有30%会报错,余下的不会报错,会不会芯片是假的? ...

不好说。

用24133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比如输入电压的保护阈值,实际数值与手册差0.5v。
5元买的。

网友B:
要样芯片检测到电池已经被拔掉, 那就只能通过空载检测来实现了.
看看电流检测那边的情况吧

网友C:
不好说真假,建议找正规的代理拿片子看看。也有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D:
如果电池为空,芯片应会当报错的

网友E:
我觉得是由于某些参数设置不当,加上芯片的误差,导致有的电路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