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6-02-26):
80V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后用单片机AD采集电压,电阻(有误差,功率限制)如何选择?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测,但是要用到单片机,有人能给点建议么,我是个新生。谢谢!

网友A:
用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做分压,阻值取大点,这样电流就会小点.
1%精度还不满足,可选0.5%的,价钱会贵点.

网友B:
看你要求的精度,精度决定方案。另外注意AD的输入阻抗,如果输入阻抗不够高,会影响分压值,需要做缓冲处理或使用曲线拟合法校正。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675176-1-1.html

选择电阻要经过计算。看电阻功率,一般用百K级的。去掉滤波电路。

网友D:
注意电阻的功率大小

网友E:
不同的前提条件,就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F: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选用精度高的电阻分压,阻值需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