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R人体感应 控制区域逻辑判断程序编写

楼主:
如下图,STM8单片机控制IR  遮挡物第一次向前移动感应电压大于0.2V时控制LED ON,第二次后退移动感应电压低于0.1v时LED OFF,请问这个判断程序如何写。我的程序如下:但不行
以下是我自己写的程序  但是不行
if((truevolt>=0.2)&&(i==0))        //大于0.2V
{
GPIO_WriteLow(MOSFETDRIVER_PORT, MOSFETDRIVER_PIN); //关闭LED灯
i++;
  }
else if ((truevolt<=0.1)&&(i==1))
{
  GPIO_WriteHigh(MOSFETDRIVER_PORT, MOSFETDRIVER_PIN);//开启LED灯
i=0;
  }
else GPIO_WriteHigh(MOSFETDRIVER_PORT, MOSFETDRIVER_PIN);//开启LED灯
}

22.png (125.09 KB )

网友A(2016-02-26):
else GPIO_WriteHigh(MOSFETDRIVER_PORT, MOSFETDRIVER_PIN);//开启LED灯
这句去掉试下;

网友B:
这里面的I就是用于判断次数的吗

网友C:
i是次数吧。默认这个i==0.初始化LED也是==0;
然后判断电压是否为大于0.2如果是,打开LED=1,
然后等待关闭信号,这个时候最好就别循环上个动作了。等待关闭信号就行了,因此这个函数可以用GOTO实现其实是更简单的。或者用While循环。当i==1时候,等待归零,也就是等待灭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I就是用于判断次数的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是次数吧。默认这个i==0.初始化LED也是==0;
然后判断电压是否为大于0.2如果是,打开LED=1,
然后等待关闭 ...

我将0.1-0.2V 不做判断,也不行。
truevolt=average*5;
          truevolt=truevolt/1024;
                if(truevolt>=0.2)        //大于0.2V
                {
                 GPIO_WriteLow(MOSFETDRIVER_PORT, MOSFETDRIVER_PIN); //关闭LED灯
          }
                if (truevolt<=0.1)
                {
                  GPIO_WriteHigh(MOSFETDRIVER_PORT, MOSFETDRIVER_PIN);//开启LED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