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TIM1问题

楼主(2016-02-26):
SWD烧写,STM32第一次烧写的时候,TIM1/2/3 PWM工作正常,重新上电后,TIM1不工作,TIM2/3工作正常。求解释。

网友A:
在TIM1中断函数里打个断点,看是否能跳入断点。另,TIM1是高级定时器,和TIM2 TIM3有些设置上的区别,仔细看看文档。

楼主:
void ChipHalInit(void) {
    //初始化时钟源
    RCC_Init();

    //初始化NVIC
    NVIC_Init();

    //初始化GPIO
    GPIO_Init();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

    //初始化TIME
    Timer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EXTI_Init();

    //初始化ADC
    ADC_DMA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定时器
    SysTick_Init();
}
把外部中断初始化挪到如下

void ChipHalInit(void) {
    //初始化时钟源
    RCC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EXTI_Init();
    //初始化NVIC
    NVIC_Init();

    //初始化GPIO
    GPIO_Init();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

    //初始化TIME
    Timer_Init();

    //初始化ADC
    ADC_DMA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定时器
    SysTick_Init();
}
正常了,什么鬼,
外部中断初始化放到如下位置,发现电机运行起来电流只有正常的一半大小,重新上电后需要按下复位键。
void ChipHalInit(void) {
    //初始化时钟源
    RCC_Init();

    //初始化NVIC
    NVIC_Init();

    //初始化GPIO
    GPIO_Init();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EXTI_Init();

    //初始化TIME
    Timer_Init();

    //初始化ADC
    ADC_DMA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定时器
    SysTick_Init();
}

网友B:
TIM1的部分的初始化程序还有问题吧

网友C:
你得说说是stm32的哪款芯片,否则不好判断啊

网友D:
定时器的配置是不正确的。TIM1是高级定时器,其他是普通的,你不能按照普通的设置方式去设置这个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