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系统

楼主(2016-02-26):
嵌入式系统是为满足特定需求而设计的计算系统,常见的嵌入式系统如:电视用的机顶盒,网络 中的路由器等。它们总是针对特定的需求,例如电视机顶盒,用于播放网络中的电视节目(不会试 图用来写文档);网络路由器,用于网络报文的正确转发(不会试图用于游戏,看电影)。这类系统 通常针对特定的外部输入进行处理然后给出相应的结果。功能相对单一(因为需求也相对单一),而 正是因为这类系统的专用性,为了完成这一功能,嵌入式系统提供相匹配的硬件资源,多余的硬 件资源能力是浪费,而欠缺的硬件资源能力则不能够满足设定的目标,即在成本上“恰好”满足 设定的要求。

楼主:
通用系统则恰恰相反,他们并不具备特定的需求,是力图尽可能得满足最大化的需求,甚至在构 造硬件系统时还会考虑到满足未来几年的需求变化。例如,在人们购买电脑时,在自身有限的资 金情况下,尽可能获得高端的性能,用于多媒体,游戏,工作等

网友A: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备由一些芯片及电路组成,微控制器,存放代码的Flash,Boot Rom,运行代 码时用到的内存(开发阶段调试时用到的JTAG接口)等,也可能包含一定的机械控制模块,数据采 集模块等,在控制芯片当中会包含相应的计算单元。总的来说,嵌入式系统提倡的是在满足设定 需求的条件下,力图以最小的的成本代价完成相应的功能。嵌入式系统通常会进行大量生产。所 以单个的成本节约,能够随着产量进行成百上千的放大。

网友B:
实时计算可以定义成这样一类计算,即系统的正确性不仅取决于计算的逻辑结果,而且还依赖于 产生结果的时间。关键的两点:正确地完成和在给定的时间内完成,且两者重要性是等同的。针 对于在给定的时间内功能性的要求可以划分出常说的两类实时系统,软实时和硬实时系统

网友A:
对于输入的信号、事件,实时系统必须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正确的响应,而不管这些事件是 单一事件、多重事件还是同步信号或异步信号。一个具体的例子:一颗子弹从20米处射出,射向一 个玻璃杯。假设子弹的速度是v米/秒,那么经过t1=20/v秒后,子弹将击碎玻璃杯。而有一系统在 检测到子弹射出后,将把玻璃杯拿走,假设这整个过程将持续t2秒的事件。如果t2 < t1,那么这 个系统可以看成是一个实时系统。

网友B:
和嵌入式系统类似,实时系统上也存在一定的计算单元,对系统的环境、里面的应用有所预计,也 就是很多实时系统所说的确定性:对一个给定事件,在一给定的事件t秒内做出响应。对多个事件、 多个输入的响应的确定性构成了整个实时系统的确定性。(实时系统并不代表着对所有输入事件具 备实时响应,而是针对指定的事件能够做出实时的响应)

网友A: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并不是其所针对的专用功能都要求实时性的,只有当系统中对 任务有严格时间限定时,才有系统的实时性问题。具体的例子包括实验控制、过程控制设备、机 器人、空中交通管制、远程通信、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等。而对打印机这样一个嵌入式应用系统, 人们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定,只有一个”尽可能快的”期望要求,因此,这样的系统称不上是实时系 统。

网友C: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备由一些芯片及电路组成,微控制器,存放代码的Flash,Boot Rom,运行代 码时用到的内存(开发阶段调试时用到的JTAG接口)等,也可能包含一定的机械控制模块,数据采 集模块等,在控制芯片当中会包含相应的计算单元。

网友C:
嵌入式实时系统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

网友D:
实时系统的要求要高的多

网友E:
实时系统,对快速响应要求比较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设备由一些芯片及电路组成,微控制器,存放代码的Flash,Boot Rom,运行代 码时用到的内存 ...

嵌入式系统主要是易于移植与应用的,能根据不同的应用环境而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