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库中整流桥D-38,D-46中的数字表示什么?

楼主(2016-02-26):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是PackageReference ,你可以不用管的,一般写的是和封装相关的东西,但是真正联接到的封装是填在footprint里面

网友B:
个人建议器件库还是用自己做的比较好。不容易出问题。还有对芯片的管脚用法也是一个熟悉。

同时也省去了寻找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器件库还是用自己做的比较好。不容易出问题。还有对芯片的管脚用法也是一个熟悉。

同时也省去了寻 ...

谢谢你的建议,库都是自己建的,命名规范以后比较容易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PackageReference ,你可以不用管的,一般写的是和封装相关的东西,但是真正联接到的封装是填在footp ...

你好,我说的D-46指的是footprint的命名,比如R0805(2012)电阻,数字代表尺寸,不知道46对于整流桥是什么意思,尺寸的话也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