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0.00元(功能说明)
分享TI MCU产品使用经验 赢取定额打赏啦~

楼主(2016-02-26):
MCU, TI, AN, ic, LCD

论坛ID
JY-DX-JY
chen000000009
荣丰宇
天之骄子LJJ
wujianwei3980
stalker张
yangaichimantou
michael_llh
yaoyuanytu
lr_xgm
lcdi
qinhuan7
cquwuqiang
wahe2008
风去
zyh2591
LED2013
TCsbx
王栋春
uptown
mmbs
guyues1
muxb
lihuami
zhoupxa
恭喜获奖小伙伴~已打赏完毕

众所周知,MCU是各位攻城狮大大们在熟悉不过的产品了呢~想知道你们又都使用过哪些TI MCU 的产品呢?此时不装X待何时~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你使用过的TI MCU产品,分享你在使用MCU产品的使用经验跟心得吧~

活动时间:2016.2.26-2016.3.4

参与方式:在此活动贴分享下你们使用TI MCU产品的经验,或者你在逛TIMCU论坛中的收获了什么?还可以写,你与TI MCU的故事亦或是你与TI MCU产品是怎么结缘的?

评奖规则:
选取回复优秀的25名网友打赏10元。

注:
1、每个ID只有一次获奖机会
2、回复贴需要贴切主题、内容积极向上

网友:
TI  在线培训   高精度实验 培训讲座 非常好

网友A:
我用过三种TI的DSP芯片,其实C2000系列应该是归到MCU里面。
第一种,刚开始接触TI的芯片,用的TMS320LF2406,做工业平缝机,变频器。
还做过一些工装,公司内部测试板子用。
一开始用,感觉CMD文件有点和其他单片机不一样。
第二种用TMS320F28335,做了一个森林火灾预警系统,用到CAN通讯。
第三种用TMS320VC5509A,做了一款开发板,带彩屏,用TL16C554扩展了四个串口。
感觉TMS320VC5509A的烧写跟C2000不太一样,用到bootloader。

网友B:
曾经接触过3种TI MCU芯片
一种是CC3200,众所周知,TI的MCU专门是针对工业的,而这个CC3200则是集成了WIFI模块与一个ARM M4的内核,可以用于接受WIFI信号并且将其转化为控制机器的语言,是工业WIFI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第二是MSP430,是TI著名的DSP处理器,用于工业信号处理,价格低廉,效果好
第三是AM335,说到这个芯片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开发板BBB,这个开发板接口多,主控芯片处理效果好,从出现到现在一直 是工业嵌入式开发者的喜爱之物

网友C:
我使用过的TI MCU产品
1、本科毕设用到的DSP5509,做的关于数据压缩的题目,感觉用到那个仿真器比芯片好贵哦
2、TI的MCU用过的有430,低功耗产品,是用来做的电子设计的
3、TI的CC3200,值得一提哦,自己买了官方的评估板来学习,它是单芯片的wifi解决方案,TI simplelink系列,它集MCU与wifi于一身,实在是高大上哈
4、TM4C123G LaunchPad 评估板,它可以使用类似arduino的开发工具——Energia进行开发哦,使用简单,容易上手!
其实用到还比较多的就是TI的IC啦,当时经常用学校的邮箱来申请元器件,哈哈,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哦

网友D:
赞一个,好活动

网友E:
由于编程功力有限,只是接触过TI里面的一款TMS320F28335,是在一款煤矿馈电开关智能综合保护器里面,由于原来没有接触过,故通过TIMCU论坛来了解一下其一些具体参数和相关技术指标,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 感到这款产品功能十分强大,在和厂家技术人员沟通时,他们对此产品推崇有加

网友F:
1、做电设的时候用过MSP430 Lauch pad和MSP430F5529 USB 实验板,功能强大,最让我感触的就是TI产品的超低功耗。
2、现在主要使用的是DSP28335,用于电路拓扑的控制研究,理解的还不够深刻,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
3、TI MCU论坛和TI社区 也是学习必备之处,有问题就上来问问,值得推荐~~

网友G:
1. 用过TI的MSP430系列的MCU,包括2xx,5xx等:
用它做过低功耗的密码锁、智能公交系统、目前公司有一块低功耗产品都是使用MSP430
2. 用过CC430:
用它做低功耗无线采集数据系统,做过无线低功耗平台秤和吊钩秤项目
3. 用过TI的DSP芯片,2407,CC55x等:
用它做信号处理FFT,FIR
4. 用过许多TI的电源管理芯片LDO、DCDC:
主要用于产品的电源设计,电子产品的设计离不开电源的设计,TI在电源管理上还是比较突出的,是我们优先考虑的
5. 用过TI的数字温度传感器:
TMP100,101等,用于采集温度信息
6. 用过AD转换芯片ADS1232,ADS1230:
用于采集模拟电桥信号,AD采样的主打芯片
7. 用TI的INA仪表放大器用于小信号的放大,还有OPA系列的运放

网友H:
1.大二做课设的时候用过TI的MSP430 launchpad,当时做的是电容测试仪,开发板挺好用的,容易上手。
它的板载资源不多,但是操作简单,结合iar软件,做了许多项目。
2. 用过CC2530:用它做节能教室系统,一个物联网项目,当时不是特别熟悉,用了很多的cc2530来做终端和协调器。
3.现在正在使用的TIVa板,123gh6pm,这款MCU板载资源相当的丰富,两个12位ADC、一个DAC、M4 的内核,可以说该有的他都有。
并且在学习上,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也不难上手。

网友I:
我毕设的时候用的2812,那时候,刚从51单片机上学了一点。啥都不懂。
实验室老师给了我一块年代久远的控制板,拿来的第一天,我用酒精擦了好几遍。实在是有点久了,老师给的参考例子是ccs3的,为此装了虚拟机,xp。
然后,开始没经验,板子又不太稳定,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连接仿真器,开始的时候,一早上只能connect一次,然后吃个午饭回来,有断了,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然后,不甘心,从导师那找了一块新的板子,当时毕设用的2812控制pmsm的矢量控制,算是很老的一个题目。用久了,发现也不太难,参考了一本书,手把手系列,讲的挺细,就慢慢上手了。感觉开始也没必要把那些bios的内容搞懂。先会发个脉冲,pwm,收个按键信号,慢慢有兴趣,就做下去了。
在后来,接触的更多的就是电机的控制算法,用的是28035,差不多,但算的更快一点,等dsp的基本外设用的差不多,它就和普通的单片机差不多,主要还是算的比较快,算法上的一些革新,然后运用到28035的控制程序中,实现的时候还是很有优越感,如果可以用汇编完成一部分就更好了。

网友J:
我第一次接触TIMCU是在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有收集的习惯,所以在第一次听说后就专门去搜集了一些资料和实例,以备以后在具体的实验中可以参考和使用,第一次接触的就是MSP430系列,之后在论坛学习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别人的实验项目,自己也搞了一些基本的尝试,记得开始的那时,做的是MSP430的10个基本的实验,主要也就是熟悉实验板和开发环境,I/O口弦的操作,时钟模块的设置,KED灯显示过程,还有库函数的使用等等,研究了蜂鸣器的发声,软件控制PWM波等,之后也曾实验过2553的检测系统,USB的接受发送,5525的远程控制等。我发现在做实验中,之前收集的参考经历对自己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少走很多的弯路。最近打算实验的项目有可穿戴电子设备等。

网友K:
接触了TI的TM4C123G,MSP430FR5969,MSP432P401这几款产品吧,具体的使用上面也花了很多时间,总的来说,TI在产品资料上面的全面度还是挺好的,但是也基本都是英文的,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可能学习难度上面会有一点阻碍,对于企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关系。整个TI的产品链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CCS编译器也可以看出TI的用心,基于Eclipse的开发会使得软件上面使用更加舒畅一点,同时TI的MSPware以及TivaWare都做的很好,包括TI-RTOS也不错。从最基础的IO使用到定时器,DMA等其他模块的使用,刚开始的什么都弄不清楚,到后来慢慢了解。最近也在研究TI-RTOS,希望多多和大家交流!

网友L:
     去年上半年时做过一个交流电参数测试仪项目,用到了TI的msp430g2 553器件,项目之初,就考虑到该款器件的低功耗,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其内部集成外设模块丰富,包含2个16位定时器,一个看门狗定时器和一个模数转换ADC模块。使用该器件编程十分简洁,其为16位正交指令集,指令运算效率高,并且IO口有多种模式可以设置,便于实现不同的功能,每个IO口都可以用作中断输入。使得我的设计省时省力,成功实现我的设计的预期指标。

网友M:
目前单位的产品的主控芯片分两类,stm32的和MSP430.从一开始开发时就是用msp430F149,在一些新产品中也开始用stm32的片子尝试。个人觉得msp430系列品质卓越、超快响应、抗干扰能力强、 性 价比极高等优点。MSP430F149是TI公司设计生产的一款超低功耗的16位单片机,低电压、超低功耗。工作电压3.6V~1.8V ,正常工作模式280μA@1MHz,2.2V,待机模式1.6μA,RAM数据保存的掉电模式下0.1μA。五级节电模式。具有12位的模数转换器可以得到很高的精度,具有片内比较器。基本可以满足常规需求。我们做的数据显示表和传感器,低功耗可以减少供电模块的压力,特别是传感器距离数据显示表距离可能很远,长距离供电和数据传输在MSP430上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在个别产品中为了得到准确的计时,使用了有源晶振配合msp430使用,效果很好。在程序编程上,msp430也很方便,作为主控芯片领导者,有很多例程供使用,从框架到各个模块开发都很方便。价格上也可以,毕竟好的芯片使产品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网友N:
1: TMS320F206 最早使用的芯片20MIPS,做多款校验装置和标准仪器,全用汇编语言写的,高效的代码,流水线指令,淘汰了用一堆8051做的产品,当时很牛皮的,从此将我带入DSP时代
2: TMS320F2407 做电能质量分析仪,丰富的资源,淘汰了F206。
3:MSP430F2232 做低功耗 RTU产品和手持产品,当时在MCU行业性能是很牛的
4:MSP430F449 做低功耗仪表,带LCD控制,单芯片方案
5:其它数字或模拟器件很多了,电源管理IC
参加过TI研讨会,TI的IC在我的产品设计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网友O:
都是原创的资料最好

网友O:
分享遇到的问题才能避免。

网友P:
跟ti还是在21ic认识的

网友P:
以前都是用51单片机,后来才有的msp430的

网友Q:
dsp的时候使用过cmd分配

网友Q:
尤其是在做FFt的时候,cmd很重要。

网友R:
TIVA用过这个产品。

网友R:
当时是做电子竞赛的时候,设计过四旋翼飞行器的。

网友S:
用过MSP430,历史已经比较久了,差不多十年以前开始的一段时间。

网友T:
TI做MCU历史很久了,印象中还出过51,只是太贵推广也不积极。
最早接触的是msp430,当时430精巧的设计,超低功耗,各外设单独控制功耗,这些特点都是非常领先的。再加上还有GCC的编译器,当时还没有ccs,想做产品就尽量不要用crack的软件。所以研究了GCC工具链,还DIY了下载器,所以说430的学习和开发成本是非常低的。
TI的芯片就性能和可靠性来说是非常高的,缺点就是价格也比较高。再加上芯片开发周期长,问世慢。等到arm cortex M3出来就有点跟不上了。
本来TI应该是不看好arm的核,那时候各厂家也还都固守自家的核。arm还专门搞了个公司来推广~可是自从ST用激进的价格策略推广M3以后,趋势就不可阻挡了。
到后来430比arm cortex M0的低功耗也没多大优势了,资源还比不上。
TI才收购了那个arm投资的公司,luminary,开始从arm那里授权设计cortex M核的MCU。
使用过TI 的TivaMCU,确实强大,外设丰富,软件库也很有特色。成本一如既往有点高,问题是功耗也比较高,比较适合工业用途。
非常高兴的是看到新出来432系列MCU,功耗比430优秀,资源性能就强大太多了。非常心水~~~
只是似乎没怎么推广~啥时候对432搞些推广活动就好了

网友U:
    毕业后的第一家公司便是统一采用的TI的MCU,当时行业需要低功耗,就用的德州仪器的MSP430系列MCU,由于才毕业,没有用过几块芯片,对低功耗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MSP430可以做到微安级,后来慢慢涉足到TI的M3、M4,ST的M3,M4,才发现MSP430的确算得上低功耗的王者之列;
    对于TI的cortex-M系列新品,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相对ST来说价格比较便宜,再可能是公司统一采购原因,设计板子时不必担心MCU价格问题;
    在配套资料方面,我觉得TI的DEMO程序虽然少,但是比较好用,特别是硬件IIC,相对ST的IIC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是我在我的四轴飞行器上始终采用TM4C123GH6PM这个芯片的原因之一。

网友V:
TI大方样片好申请,自然用的TI的产品多了,互助互利,发表完毕,打赏不打赏到不在乎

网友W:
用过5509做过音频分析

网友W:
还用过tiva做过四旋翼飞行器

网友W:
还是跟着师兄做设计的时候用到的430芯片

网友W:
现在都不从事电子设计了,抽屉里面还有两块ti的开发板

网友X:
1、研究生时开始接触TMS320F2812,用来做电机控制,在实验室跟着师兄学习编程,调试样机,感觉TI的设计文档很丰富,学起来比较容易。
2、毕业后继续做电机控制,用过TMS320F28016,TMS320F2808,TMS320F2812,现在正准备用TMS320F28335,感觉TI的产品平台很完善,代码移植方便,遇到的问题就是仿真器与开发板的连接不稳定,有时需要反复连接好几次才能连上。

网友Y:
用过TI的msp430f249,msp430f157芯片,做智能密码锁,做LED,功耗确实低的可以
TI的CC3200的wifi解决方案,确实很强大,支持
用过TI的通信接口芯片MAX232,比较器LM2901,高速与非门触发器HC132,做MPPT太阳能控制器,性能很好
总的来说,TI的产品种类很全,功能也很广,时不时的就会用到。有一点就是中文资料实在是难找到,这一点不太好,不过也可能我看的不够多,多了就容易看懂了

网友Z:
在以前的产品开发中使用过两款TI公司的DSP/MCU:

1. C2000系列DSP控制器中的TMS320F2407A,在一款配电自动化终端产品中作为测控板的MCU。

        配电自动化终端由一块通讯板和若干块测控板组成,由CAN总线实现板间互联。测控板采用交流采样方式实时采集电网电压、电流等交流量以及开关位置等状态量信息,通过软件计算得出电压/电流有效值、电网谐波含量、有功/无功功率、有功/无功电能、频率、功率因数等电气参数,通过通讯板实现采集数据的上传、报警,还通过继电器实现过流、短路等电网故障保护。测控板实现的主要是模拟量与开关量采集、数据处理、控制及通讯功能,采用了16位DSP控制器TMS320F2407A,外部扩展了4片4通道14位AD转换器ADS7865和CAN总线控制器SJA1000;选用这款芯片的一个原因是其优越的运算性能和丰富的片内外设,能够很好满足这种既要求实时采集、控制又要求进行高速实时数据处理的应用场合。

2. MSP430系列16位MCU中的MSP430F149,在一款GPS接收机产品中作为主控MCU。

        GPS接收机产品的主要功能是接收GPS模块输出的导航定位信息,进行实时数据解算,得到当前位置、高度以及时间信息,一方面通过液晶进行实时显示,另一方面进行航迹数据存储以便后续调阅、查询。MSP430F149外扩了一片4GB的NAND FLASH用来存储航迹数据,通过软件实现了一个简易文件系统。由于属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产品,一个很显著的设计要求是低功耗,MSP430系列MCU很好地满足了这一点;另外,充足的片内FLASH、SRAM存储资源以及丰富的I2C、SPI、USART、ADC等片上外设都极大低简化了硬件电路,降低了成本。

        在以后的设计中,采集、控制类产品考虑选用C2000系列DSP控制器中的TMS320F2812、TMS320F28335等高性能器件,在低功耗设计方面仍然会优先选择MSP430系列16位MCU;随着TI DSP/MCU产品线的不断丰富,性能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对于不同的应用应该越来越容易实现最佳设计。

网友AA:
使用过的TI产品有以下:
1.      本科时做电机驱动的时候用过2407,当时感觉TI官网好牛,资料给的好全面,简直完美。
2.      本科时参加TI举办的430比赛,当时用MSP430-5。当时感觉真不错。功耗低,运行速度也满足。当时做的是贪吃蛇的东西,MSP430那块开发板比较小,很美观。采用LED灯控制,可以根据外部的声音进行跳舞,最后获得了2等奖。
3.      用过TI的集成电机驱动的芯片,当时由于项目比较急,最后没调出来。
4.      目前主要是做汽车电子方面的,用的最多的是汽车级运放,以前用别家的运放,简直不能用,在做实验的时候容易崩溃,坏。TI在OP运放这一方面做的不错。
5.      做过一款电源,当时采用TI的LM5022这款片子。宽电压输入,进行升压,输出的电压比较稳定。采用此款芯片还可以做反激变压器,最主要的是此款片子价格比较便宜,大约8块钱一片,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其实搞电子不接触TI太不可能,在这里说一下TI的售后简直很好,他们网站做的也不错,假如你想选择一款片子,有款软件可以直接算出来的。很好。

网友AB:
TI在线培训很好很成功,学到了很多电工知识,而且参加了很多活动,当然了也得到了很多奖品,继续关注&支持TI。。。

网友AC:
TI的东西说实话在学校的时候没怎么用过,跟自己做的东西少有很大关系。
最开始是大二的时候参加学校的电路设计比赛在网上参考别人的例子用到了OP07,还有LM7805,反正那个时候什么也不会就知道前者是放大后者是出5V需要给51单片机供电;
接着是大三的时候参加飞思卡尔用到了好像是LM2596是在某宝上买的然后就没再接触过别的
读研的时候什么也没干就打酱油了,现在想想都后悔!!
接着就是上班以后了MCU用到MSP430,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还停留在51上面的寄存器的配置配的我闹心啊,最后项目做完想想还是很简单的,就配置寄存器了
电源芯片多多少少的接触了挺多吧像LM1117-3.3/2.5,LM2662,TPS61097等等还有很多
同事们找芯片什么的一般首选都是TI的购买简单
看了一下要求好像是说MCU,我用到的只有430了,用到了它的功能串口通信、AD采集、低功耗对了我还使用了简单的DFT算法,话说复杂的算法这个430可能有点费劲,例程写的
挺好的,简单容易上手。很好的完成了项目要求
后面会学着使用DSP了,经验项目太少

网友AD:
TI产品种类多 质量可靠  可以申请样片 与使用者互动性很强 让我学会了 不懂得可以与TI专家互动 TI官网 资料齐全 很适合新人学习和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大二做课设的时候用过TI的MSP430 launchpad,当时做的是电容测试仪,开发板挺好用的,容易上手。
它的板 ...

不错啊,小伙子:hug:

网友P:
用过msp430的产品

网友P:
还用过ti的dSP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不错啊,小伙子

你也不耐啊。

网友AE:
在21ic学到了不少的ti的产品知识

网友AE:
跟21ic结缘是因为ti的。

网友AF:
活动都结束啦 没赶上

网友AG:
现在用的是tiva的产品。

网友AG:
m3和m4的产品性能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