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4.3移植usb驱动失败

楼主(2016-02-26):
参考飞思卡尔官方imx6dl_sabresd的开发板,自己layout一块板子.
在其上面跑android4.3系统,kernel是3.0.35,从sd卡启动,对usb移植时,失败.
下面附上电路图和修改的源码部分:

其中board-mx6dl_sabresd.h中,管脚配置如下:
MX6DL_PAD_GPIO_3__I2C3_SCL,
MX6DL_PAD_GPIO_6__I2C3_SDA,
MX6DL_PAD_SD1_CLK__GPIO_1_20,

在board-mx6q_sabresd.c中初始化如下:
#define SABRESD_USB_H_VBUS_CTRL IMX_GPIO_NR(5, 20)
#define SABRESD_USB_H_RST    IMX_GPIO_NR(1, 20)
static void __init imx6q_sabresd_init_usb(void)
{    int ret = 0;
    imx_otg_base = MX6_IO_ADDRESS(MX6Q_USB_OTG_BASE_ADDR);
    ret = gpio_request(SABRESD_USB_H_RST, "usb-reset");
    if (ret) {
        pr_err("failed to get GPIO SABRESD_USB_H_RST: %d\n",
            ret);
        return;
    }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USB_H_RST, 1);
ret = gpio_request(SABRESD_USB_H_VBUS_CTRL, "usb-vbus-ctrl");
    if (ret) {
        pr_err("failed to get GPIO SABRESD_USB_H_VBUS_CTRL: %d\n",
            ret);
        return;
    }
    gpio_direction_output(SABRESD_USB_H_VBUS_CTRL, 0);
}
到此结束.
但是插入鼠标或者U盘,没有反应.
本人对这部分不太了解.也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
如果有哪位大侠知道,还希望赐教!
谢谢!!!!

网友A:
usb这块好像驱动不需要怎么改,查查硬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这块好像驱动不需要怎么改,查查硬件的问题吧......

这块改好了,是与uboot中的管脚冲突了.
但是插上u盘后,然后拔掉,终端提示: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84)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85)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86)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87)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88)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89)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90) failed
FAT-fs (sda1): Directory bread(block 16391) fai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