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 CC1020 波特率

楼主(2016-02-26):
CC1020关于波特设置,用UART方式,如果(寄存器)波特率设置和实际DIO/CLK的信号的波特率不符会怎么样?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设置波特率后,用一个同样波特率的进行接收数据,如果可以接收到,说明波特率配置OK。

网友B:
这个是由寄存器自己配置的,你配置的多少就会输出多少,基本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C:
有微小的细微差距是很正常的,但是差距大了,肯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