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推荐一个单片机

楼主(2016-02-26):
新开个项目,需要用,要求:i/o大于28个,带4路PWM,IRC,关键,QFN封装,最好能用C,价格合适,好买,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STC15W4K32S4,QFN48,46个IO,我做四轴飞控都用过这个。

网友B:
IRC?
是什么咚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RC?
是什么咚咚?

高精度的内置RC震荡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精度的内置RC震荡器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4K32S4,QFN48,46个IO,我做四轴飞控都用过这个。

数据手册上没有QFN的封装

网友D:
楼主 请用我们新唐的MINI54ZDE  I/O 29个 PWM 6路 QFN32   IRC 22MHZ  价格你问我就知道优势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