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7.4V的工装锂电池用5V充电有没有推荐的IC,电路?

楼主(2016-02-26):
请问,7.4V的工装锂电池用5V充电有没有推荐的IC,电路?
有个产品用7.4V的锂电池供电,想要用5V的电源充电,就是想利用日常的手机充电器或者电脑来充电..
目前有没有合适的充电IC?  可以把5V电压升压到8-9V以上...并且能够管理电池的充电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52031.一颗IC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如果要低成本,那么就DIY电路。需要咨询请联系我。QQ2851339688。手机 ...

查了一下...好像功能比较高级..呵呵
谢谢..有点浪费

网友B:
看来要拿出我的古董了
MC34063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拿出我的古董了
MC34063升压

很惭愧的说....目前还没用过这个电路..34063,有点想试试

网友C:
TI 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FP5139啊。FP6791啊等等,能调电压的IC就可以了啊。只是要单独加上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加个DW01配上 ...

谢谢推荐..我查查看.

网友D:
34063成本高,新产品成本低 .

网友E:
34063外接一个电感电容就好了,三极管内置,用不了多少钱,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63外接一个电感电容就好了,三极管内置,用不了多少钱,方便

我查了一下..升压的..好像电流只能到30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CN3300,升压充电芯片

有查到了..谢谢~

网友G:
请问SZ-ENG,
PFM 升压型电池充电控制集成电路CN3300,多少钱一片?
将来能用到200片

网友G:
我QQ是:3378747124

楼主(2016-04-15):
引用 网友H:
我们有一颗IC就是专门为这种应用而开发的,5V充双节锂电池单芯片解决方案。QQ910049255  可以索取资料 ...

好的

网友I(2017-01-14):
5V升压充电一体的ic只有我FLD5301最简单,性价比好了

网友J(2017-02-17):
CN3300是很好的低成本方案, 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