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6-02-26):
STM32, TI, ic, vi, ni
在调试定时定时器2的CH1座捕获输入,测输入脉冲周期的时候,程序能够正常进入中断,但是当从CCR1里面读取数据的时候却一直显示为0,调试了两天还是找不到原因   求大神帮忙看看void TIM2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32 temp; // 用于写入分组时缓存数据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开启定时器7和2的时钟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temp = SCB->AIRCR;
        temp &= 0x05FAF8FF; //清除原来的分组记录
        temp |= 0x05FA0D00;
        SCB->AIRCR = temp; //写入新的分组信息

        //设置NVIC分组信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28;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将定时器2的CH1配置为捕获输入
        TIM2->CNT = 0X00;
        TIM2->CR2 = 0X00;//TIM_CH1连接到TI1
        TIM2->DIER |= 0X03;//允许捕获1中断
        TIM2->CCMR1 = 0X01; //输入无滤波 无分频 TI1连接IC1
        TIM2->ARR = 0X00;
        TIM2->PSC = 1;
        TIM2->CCR1 = 0X00;//清空CCR1的计数值
        TIM2->CR1 = 0X05 ;//使能计数器
        TIM2->CCER = 0X01; //不反向  捕获使能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2->SR&0X02)
        {
                LED1 = !LED1;        //此处是为了验证捕获是否发生,结果表示捕获确实发生了
                num = TIM2->CCR1; //此处读取的num始终为0????
        }
        TIM2->SR = 0X00;
}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TIM_GetCapture1(TIM2),用这个函数试下;

网友B:
TIM2->CCR1与TIM2->CCR2记录下来的数据就是信号的周期,接着根据具体的情况计算出信号的频率。

网友C:
换成库函数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GetCapture1(TIM2),用这个函数试下;

首先谢谢版主的回复   但是尝试在中断函数里面读取还是失败   但是中断是进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库函数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出来呢

尝试了一下  还是读取为0

网友D:
寄存器里的值实际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存器里的值实际是多少

最起码1万多啊

网友E:
STM32输入捕获
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者测量频率。STM32的定时器,除了TIM6和TIM7,其他定时器都有输入捕获功能。STM32的输入捕获,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检测TIMx_CHx上的边沿信号,在边沿信号发生跳变(比如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将当前定时器的值(TIMx_CNT)存放到对应的通道的捕获/比较寄存(TIMx_CCRx)里面,完成一次捕获。同时还可以配置捕获时是否触发中断/DMA 等.

     例如:我们用到TIM5_CH1来捕获高电平脉宽,也就是要先设置输入捕获为上升沿检测,记录发生上升沿的时候TIM5_CNT的值。然后配置捕获信号为下降沿捕获,当下降沿到来时,发生捕获,并记录此时的TIM5_CNT值。这样,前后两次TIM5_CNT之差,就是高电平的脉宽,同时TIM5的计数频率我们是知道的,从而可以计算出高电平脉宽的准确时间。

     首先TIMx_ARR和TIMx_PSC,这两个寄存器用来设自动重装载值和TIMx的时钟分频。

     再来看看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1:TIMx_CCMR1,这个寄存器在输入捕获的时候,非常有用;TIMx_CCMR1明显是针对2个通道的配置,低八位[7:0]用于捕获/比较通道1的控制,而高八位[15:8]则用于捕获/比较通道2的控制,因为TIMx还有CCMR2这个寄存器,所以可以知道CCMR2是用来控制通道3和通道4(详见《STM32参考手册》290页,14.4.8节)。

    这里用到TIM5的捕获/比较通道1,我们重点介绍TIMx_CMMR1的[7:0]位(其实高8位配置类似)。

    再来看看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TIMx_CCER;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DMA/中断使能寄存器:TIMx_DIER,我们需要用到中断来处理捕获数据,所以必须开启通道1的捕获比较中断,即CC1IE设置为1。

    控制寄存器:TIMx_CR1,我们只用到了它的最低位,也就是用来使能定时器的;

    最后再来看看捕获/比较寄存器1:TIMx_CCR1,该寄存器用来存储捕获发生时,TIMx_CNT的值,我们从TIMx_CCR1就可以读出通道1捕获发生时刻的TIMx_CNT值,通过两次捕获(一次上升沿捕获,一次下降沿捕获)的差值,就可以计算出高电平脉冲的宽度。

    使能捕获和更新中断(设置TIM5的DIER寄存器)
   因为我们要捕获的是高电平信号的脉宽,所以,第一次捕获是上升沿,第二次捕获时下降沿,必须在捕获上升沿之后,设置捕获边沿为下降沿,同时,如果脉宽比较长,那么定时器就会溢出,对溢出必须做处理,否则结果就不准了。这两件事,我们都在中断里面做,所以必须开启捕获中断和更新中断。

网友E:
void init_tim2_cam(u16 psc, u16 arr, u8 way, u8 dir)
{
RCC->APB1ENR |= 1 << 0;   //使能定时器2时钟
RCC->APB2ENR |= 1 << 2; //使能PortA

    switch (way)
{
case 1:
GPIOA->CRL &= 0xfffffff0;
GPIOA->CRL |= 0x00000008;
break;
case 2:
GPIOA->CRL &= 0xffffff00;
GPIOA->CRL |= 0x00000088;
break;
case 3:
GPIOA->CRL &= 0xfffff000;
GPIOA->CRL |= 0x00000888;
break;
case 4:
GPIOA->CRL &= 0xffff0000;
GPIOA->CRL |= 0x00008888;
break;
}

TIMER->PSC = psc;
TIMER->ARR = arr;

switch (way)
{
case 4:
TIMER->CCMR2 |= 1 << 8;
if (dir == 0)
TIMER->CCER |= 1 << 13; //下降沿捕获
else
    TIMER->CCER &= ~(1 << 13); //上升沿捕获
TIMER->CCER |= 1 << 12;
TIMER->DIER |= 1 << 4;
case 3: //CCR3 PA2
TIMER->CCMR2 |= 1 << 0;
if (dir == 0)
TIMER->CCER |= 1 << 9; //下降沿捕获
else
    TIMER->CCER &= ~(1 << 9); //上升沿捕获
TIMER->CCER |= 1 << 8;
TIMER->DIER |= 1 << 3;
case 2: //CCR2 PA1
TIMER->CCMR1 |= 1 << 8; //CCR2配置通道方向:输入
if (dir == 0)
TIMER->CCER |= 1 << 5; //下降沿捕获
    TIMER->CCER &= ~(1 << 5); //上升沿捕获
TIMER->CCER |= 1 << 4; //CCR2通道捕获使能
TIMER->DIER |= 1 << 2; //CCR2通道允许捕获中断
case 1: //>CCR1 PA0
TIMER->CCMR1 |= 1 << 0; //CCR1配置通道方向:输入
if (dir == 0)
TIMER->CCER |= 1 << 1; //下降沿捕获
    TIMER->CCER &= ~(1 << 1); //上升沿捕获
TIMER->CCER |= 1 << 0;     //CCR1捕获使能
TIMER->DIER |= 1 << 1;  //CCR1通道允许捕获中断
break;
}
TIMER->DIER |= 1 << 0;     //允许更新中断
MY_NVIC_Init(1, 2, TIM2_IRQChannel, 2);     //中断
TIMER->CR1 = 0x01;    //使能定时器
TIMER->SR &= ~(1 << 0);
}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这几个常用功能好好琢磨研究透,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