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源晶体比无源晶体有什么优势

楼主:
公司的产品都用有源晶振。我想知道有源晶振比无源晶振有什么优势。

我百度了一下,感觉说的不够清楚。
貌似有源晶振更贵,还说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可是我们的电路图上也加了匹配电容。
是不是有源的意思就是说内部集成了匹配电容的意思呢?
谢谢!

网友A(2016-02-26):
有源晶振其实就是个可以自主产生正弦波的振荡器,当然比单纯的晶体更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其实就是个可以自主产生正弦波的振荡器,当然比单纯的晶体更贵了

谢谢!那为什么电路图上还接两个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为什么电路图上还接两个电容呢?

你这个图上的不是有源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上的不是有源晶体

谢谢!我明白了,错吧无源晶振当有源了。

网友B:
有源晶振的稳定性,温漂,精度等方面性能相对更好;

网友C:
有源晶体的时钟频率更准确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