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整流后给铅酸蓄电池充电不加电容

楼主(2016-02-26):
这是一个带电池充电功能的开关电源的次级电路示意图。我发现充电一路在二极管整流后,没有接滤波电容。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铅酸蓄电池当作电容了吗?还是说这是脉冲充电?

网友A:
稳压电路限制了充电时的峰值电流,介于直流充电和脉冲充电之间

网友B:
1,不是都需要“滤波”,因此第2问没道理。
2,一因电池没有稳定电流要求;二因强滤波会大大增加制作成本。
3,是脉[动],不宜作[冲]。

网友C:
这样省钱。。。。。。。

楼主:
这是三极管c和e极的对地电压波形。c极在20v直流上叠加约60v脉冲。e极在20v上叠加10v脉冲。

网友D:
变压器采用半波整流,很糟糕的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三极管c和e极的对地电压波形。c极在20v直流上叠加约60v脉冲。e极在20v上叠加10v脉冲。 ...

波形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脉冲充电了

楼主:
这是0.1欧充电回路电阻上的电流压降波形,周期和开关管工作频率一致,约14us。充电电流为0.2v/0.1r,放电为1v/0.1r。这是所谓的脉冲充电?

网友F:
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脉冲充电.
蓄电池本身也相当于一个电井.

网友G:
电池怕"交流",交流分量对电池影响很坏。

网友H:
你的铅蓄电池是多少v的?

网友B:
1,电路不具备“脉冲”功能,主观也并无“脉冲”刻意要求。
2,所谓“脉动”是指区别于“平稳”而言,且无具体波形限制。
3,5楼实测的导通角图片,较客观地反映了“类大电容”特征,实际“窄度”仍需回路总阻值支持。
4,实际电路系统中各单位均不希望过于窄小脉冲出现,并尽量加宽

网友I:
拆个电动剃须刀看看,大约10个分立原件。

网友B:
不用看,剃须刀不会用铅酸电池。

网友A:
5楼的波形,是空载的时候测量的吧?不然哪来的20V电压,有电池组是20V的?

网友A:
5楼的波形,如果是接了电池后的波形,三极管E极不应该有这样的波形?

网友B:
看也白看,剃须刀里【都】是电容降压后整流给充电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用看,剃须刀里是电容降压后整流给充电电池。

电流太小了,一个管子+变压器组成脉冲发生器

网友E:
用脉冲充电还可以修复电池,波形上看确实就是脉冲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的波形,如果是接了电池后的波形,三极管E极不应该有这样的波形?

是接连蓄电池后测试的。电池电压在22v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脉冲充电还可以修复电池,波形上看确实就是脉冲充电了

网上查也有这一说法。可是那个负的窄脉冲是如何产生的?我示波器的地线夹在了开关电源输出地端子,探针勾在了三极管的发射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也用德国高級货,一组约*币1千4,我用过可惜网面不耐磨,还是飞利浦的耐用,我老爸那台用了三十年, ...

我也拆开看过一些自己用过的剃须刀和LED手电筒,都是阻容降压充电。

楼主:
刚才仔细拆了电路。把充电部分图贴出来如下。三极管TIP122集电极之前还有一个棒状电感的。是这个电感感应电压导致的充电电流负向尖峰?
这个蓄电池我是通过1m长的0.75平方左右的导线连接的电源上的,可能蓄电池性能不好内阻大了,加上线缆内阻,导致三极管发射极电压波形中脉冲?

网友A:
感觉负的窄脉冲,是由直流二极管上面并联的电阻电容所产生

楼主:
紫色波形是0.1欧电阻两端波形相减。电流波形先有一个正尖峰,接着是负尖峰。整流二极管附近的RC之路全去掉也不行。这个紫色波形只是电压波形相减的结果,出现负值应不代表电池在放电,毕竟输出电压是大于电池电压的。
用电流探头测试应该会准。

上面两图中紫色波形表示0.1欧电阻两端电压。
----------------------------------------------------

左图是电感两端分别对地点波形。右图是放大后的图形。前后沿都有振荡。
------------------------------------------------------

这个左图是电感左端对地和三极管E极对地点电压波形。右图是三极管E极放大后的交流耦合的波形。
如果把那个棒状电感去掉,那么左图那个正尖峰还在,而右图底部的振荡波形幅度会减小。

网友A:
楼主还想研究什么呀?
关于电容的问题,前面的大虾已经给出答案;
脉动的充电电流,对电池没有影响;
记得有些人说,充电过程偶尔的弄几个负脉冲,就是放几下电,对电池有好处,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