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信号处理

楼主(2016-02-26):
现在有原始信号 正负 5mv 频率是十几MHZ  波形见附件 我想先放大成 正负1V左右的信号。这个信号是 间隙性的尖波脉冲。我想变成一个反应信号脉冲信号大小的变化 的缓慢的信号。各位有什么想法???

网友A:
高速AD采样,然后再DA转出来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提取波形包络?

网友C:
没说清楚吧

网友D:
包络检波,RF IC ,上ADI找一个解决方案就行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络检波,RF IC ,上ADI找一个解决方案就行了。

兄弟能说具体点的吗?

楼主:
是的 ,,是要提取包络曲线

楼主:
RF IC 我看了,我这个信号 尖波信号。 不像调幅信号有固定的载波频率。隔几个微秒 来一个尖波信号,。尖波的幅度 会随信号大小 变化 。

网友F:
间歇还是非间歇信号没有关系,间歇的信号检出来就是间歇的脉冲包络,这也才能反映你真实的信号,但设计时要搞清高频信号的范围,因为模拟包络检波电路都是对应一定频率范围的,超过这个范围就失真严重,不能真实反映信号的包络。

网友D:
引用 楼主:
RF IC 我看了,我这个信号 尖波信号。 不像调幅信号有固定的载波频率。隔几个微秒 来一个尖波信号,。尖波 ...

先放大到一定幅度后,再来检波也就是可以的,包络调制信号的带宽决定后面的滤波电路的带宽,过小,检波出来的信号跟不上原如信号的包络变化,导至失真(滞后失真),过大,检波噪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