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就是不亮

楼主(2016-02-26):
我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数码管管叫上都出现了该出现的电平但是数码管就是不亮,大家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

楼主:
在哪儿该属性呀,谢谢,我找不到

网友B:
数码管属性

楼主:
还是不行,呵呵,谢谢哦

网友C:
直接在PROTEUS里,先测试一下一端接地,一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看亮否?
如果亮,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比如IO没有设置为OUT。

网友D:
在protues里仿真不用设置单片机呀,它不是都是设置好的吗?

网友C:
我弄了一个小的程序数码管亮而且延时程序跟现在这个程序的延时是一样的。
并且数码管的电平都是对的。但数码管死活不亮!

网友E:
单步执行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F:
应该是送段段码和位码的问题,一般要先关com端然后送显示码,再开com端。

网友G:
仿真害死猫啊!

焊实物吧!

网友H:
原理图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