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防止错接入AC电源

楼主(2016-02-26):
设计一个板子老是因现场工人乱接线,导致我的51信号引脚烧了。有没有办法可在信号输入端加个简单的保护电路,让芯片不被烧呢,现场据说都是24VAC   36VAC,不存在220V AC接入的问题。还请各位大大指导下,非常感谢啊!

网友A:
通过不同的接口最简单,不同的输入用不同的接口,错了插不进去

网友B:
引到外部端口的IO已经通讯引脚,一般还是加上限流电阻和PTC比较可靠,如果周围电气环境复杂建议增加TVS

网友C:
用不同端子区分开来,错了插不进去

网友D:
町洋插拔式接线端子

网友E:
输入端进行分压检测,不同的电压,分压后得到的值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