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NU510在LED模组中的应用

楼主(2016-02-26):
NU510在LED模组中的应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刚查了查资料,在LED照明上用的还是不少的。产品介绍如下:
產品特色
·                  1.6~16V 寬廣電源設計,電源取電容易。
·                   單輸出通道,可並聯組合使用。
·                  方便驅動中、小功率LED,使用一電阻,可控制輸出的電流值。(電流輸出規格:10~160mA)
·                  低通道跨壓,提升系統效率與降低量產成本。
·                  支援高速電源 PWM調光應用。
·                  支援串接應用,以承受更高電壓波動範圍。
·                  內建過熱保護功能。

网友B:
宽电压,带PWM,电流也足够了,不错。不知道价格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C:
nu510是一个中等功率的线性电流调节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各种LED照明组件应用。它装备好的优良特性负载/线调节能力,减少芯片的电流偏差,输出电流稳定在高电源或负载电压波动的环境,可用于大面积的LED照明源保持光强度的均匀性。nu510也可用于对数字PWM控制电路实现更精确的灰度级电流调节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