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设置

楼主(2016-02-2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参照你选用的型号给的官方例程

网友B:
1、有没有选选择相应的引脚第二功能,很明显应该是没有启动XT2
2、有没有检测相应的错误标志位,等待稳定

网友C:
这个就直接的运用外接8MHz的晶振的也可以的

网友D:
这个待程序运行后,直接用示波器的看一下的。

网友E:
430 的时钟有3个,MCLK,SMCLK和ACLK,什么区别,都在什么时候用合适

网友F:
这SMCLK、MCLK、ACLK功能不一样
ACLK是辅助时钟,一般是低频的时钟,使用32768Hz的低频振荡或者12KHz的VLO。
MCLK是主时钟,给CPU提供,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可以是DCO或者是HF的振荡器。
SMCLK是外设时钟,常用的是从DCO获取时钟源。

网友G:
MSP430做为一款超低功耗单片机,多个时钟源是必须的,不然只有一个高频时钟源必然导致能耗浪费

网友H:
查看寄存器标志位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