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反接保护

楼主(2016-02-26):
(无正文)

网友A:
要让电路能分辨出,电路正接与反接的差别。必要时可以限制电流

网友B:
不外乎就两种,电压和电流上面做**,只要有电压和电流的变化就好了。除非你针对专门的设备做专门的反接保护装置。

网友C:
电源里加比较器,来控制电源是否给负载供电

网友D:
只能通过分压来判断输入电压的大小了,反接的话不要接,用全波整流,就不怕反接了。

网友E:
有两种方法:接一个二极管,反向不通。但二极管有电压损失。
另一种,在输入并一个反接二极管,使用没有损失,但反接就短路了,需要前级有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两种方法:接一个二极管,反向不通。但二极管有电压损失。
另一种,在输入并一个反接二极管,使用没有损 ...

一般接个二极管就好了,那点电压损失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