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看我画的5529最小系统能不能正常工作吧

楼主(2016-02-26):
板子做出来了   就是不工作、。。。。。

网友:
具体是什么现象,程序能下进去吗,还是就不上电?

网友A:
测测复位电路上电时的波形,还有晶振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B:
不一定是电路的问题,看看焊接有问题吗

网友B:
检查一下晶振之类是不是工作,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检查电路的焊接吗?

网友C:
最好能够看一下电路是不是又虚焊的地方

网友D:
这个先检查电源的,然后再看看复位电路是否设计合理,然后就是检查晶振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E:
这个检查下复位电路跟电源设计的。

网友F:
C6大了,,,你换1nF左右试试。。。另外32768的电容一般是12pF 。。

网友G:
没看出问题,你焊接好了吗

网友G:
可能电路的焊接问题

网友H:
我估计你说的不能正常工作很有可能就是代码下不进去。如10楼所述的,如果你是用SWB下载的,那个电容不能大于1nf,否则通讯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