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片子布线去耦电容的放置

楼主(2016-02-26):
在pcb板子上布线的时候,去耦电容该如何安排呢

网友A:
靠近芯片的电源脚啊

网友B:
直接跟管脚挨着,另外属于最小系统的元件都要贴近放置,尽量短布线。

网友C:
芯片的电源脚和GND的走线要从一根电容上走

网友D:
越靠近芯片的电源管脚越好,电源线越短越好

网友E:
理论上电源应该从电容两端流过再进入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