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6-02-26):
请问大家,这个单电源电路是不是不能工作,因为单电源供电,运放的输出最小也是接近零伏,而vi经过R产生的电流对电容充电的话,运放输出必然又要为负电压才行,这里会产生矛盾啊,这个电路到底能不能工作?能工作的话vo与vi的关系式应该是怎样的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肯定不能工作,因为输入信号有平均电压,而且还是正的电压,必然最终输出VSS,负电压的话,是VCC(R2R 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工作,因为输入信号有平均电压,而且还是正的电压,必然最终输出VSS,负电压的话,是VCC(R2R OP)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的回答令我很感动,因为我是个刚入门电子的菜鸟,所以对于那些大神来讲很低级的问题对于我来讲是很难的问题。你的回复中后面的部分我没太明白  “负电压的话,是VCC(R2R OP)” 是什么意思啊,能请你再解答下么,谢谢你了

网友B:
如果是正负电源供电,0V是中心点电压,你的正输入端肯定是接地(0V);单电源供电,你的中心点电压是VCC/2,则正输入端要接VC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正负电源供电,0V是中心点电压,你的正输入端肯定是接地(0V);单电源供电,你的中心点电压是VCC/2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的意思是这个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是吧?应该在正输入端加VCC/2才能正常工作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的意思是这个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是吧?应该在正输入端加VCC/2才能正常工作对么? ...

嗯 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的回答令我很感动,因为我是个刚入门电子的菜鸟,所以对于那些大神来讲很低级的问题 ...

电流从输出端流向信号源,导致输出端电位升高,直到包和,同理,正电压,电流反向,输出端不可能提供负电压,一下子打到VSS,轨到轨OP。(RAIL TO RAIL )

网友C:
楼主看积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从输出端流向信号源,导致输出端电位升高,直到包和,同理,正电压,电流反向,输出端不可能提供负电 ...

嗯,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我看了积分电路,书本上讲的都是运放加了双电源的情形,现在我问的是单电源的情形,我不知道如何分析,能否请你给我解答下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积分电路,书本上讲的都是运放加了双电源的情形,现在我问的是单电源的情形,我不知道如何分析,能 ...

楼主推导公式,可得出一个Vi的积分 + Vi的初态。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认为跟双电源有关呢?我也是菜鸟不对的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推导公式,可得出一个Vi的积分 + Vi的初态。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认为跟双电源有关呢?我也是菜鸟不对的 ...

你推导出来的公式是不是输出电压应该跟输入电压反相,这里已知的输入是正值,那么输出应该是负值,但是这里运放电源是单端供电,最低电压也就只能输出0v。这里不是就有矛盾吗?所以我对此情况很迷惑,不知道你有什么高见?

网友D:
4楼是对的

网友E:
直接同相Vcc/2!电路不是开环了嘛!输出一直为Vcc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