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0性价比高还是st的高

楼主(2016-02-26):
两个厂家的芯片哪个是工业级的啊

网友A:
新唐都是工业级.st可能有区分不同等级.

网友B:
好像st的也都是工业级的

网友C:
性价比的话,主要还是看应用吧。不针对实际项目,没有可比性

网友D:
都是工业级,但新唐是宽电压2.4v~5.5v的

网友E:
都是工业级的吧,st的出货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