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输出电压怎么计算求解

楼主:
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输出怎么计算?
线路板输入峰值10V,1Khz的正弦波,输出约峰峰值1.2V的正弦波。

输出电压如何计算

输出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A(2016-02-27):
就是个串联电路,计算分压的电路啊,电路课本最基础题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串联电路,计算分压的电路啊,电路课本最基础题目了

我按照1/2πf算容抗 然后分压算R两端的电压跟实际差很多。实际线路板C1=C2=470uF,R1=R2=180Ω,R=100Ω,输入10v的正弦波,频率1khz。示波器峰峰值约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1/2πf算容抗 然后分压算R两端的电压跟实际差很多。实际线路板C1=C2=470uF,R1=R2=180Ω,R=100Ω, ...

容抗是1/jwc,应该没搞错吧,这就是高通滤波器啊

网友B:
容抗和频率有关的,你没有给出频率怎么算容抗?

楼主:
算出来还是不行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B:
1KHz 470uF电容的容抗已经很小,和180欧电阻串联可以忽略了。
既然有示波器,可以测测各个元件的电压幅值。
注意示波器的地线问题------如果电路板和示波器有公共的接地可能无法测到正确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Hz 470uF电容的容抗已经很小,和180欧电阻串联可以忽略了。
既然有示波器,可以测测各个元件的电压幅值。 ...

刚才重新量了一下,信号发生器输入是10V,1khz,连接到C1,C2两端后量Vi是4.4V的正弦波.按照4.4v的正弦波算出来是对的,现在不太理解为什么信号发生器接到板子上会变成4.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重新量了一下,信号发生器输入是10V,1khz,连接到C1,C2两端后量Vi是4.4V的正弦波.按照4.4v的正弦波 ...

信号发生器不是理想电压源,是有一定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发生器不是理想电压源,是有一定内阻的。

哦 我看了下信号发生器写了内阻600Ω,这样正好,了解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 我看了下信号发生器写了内阻600Ω,这样正好,了解了,谢谢!

提醒一句:也有些信号发生器内阻很小,远小于1欧。
这类信号发生器通常标注为“功率信号发生器”,其输出功率可达数W甚至数十W上百W。

网友E:
电阻,容抗,组成的复数
用A^2+B^2=C^2的方式求解电路对应的阻抗,得到电流,分别计算电阻,电容上的电压;
小学时计算并验正过,好多好多年了,记得是这个样子,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复数,只是知道勾股定理,来源是4-5十年代的高中课本,里好多都是工业实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