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ed 控制卡的动画原理?

楼主(2016-02-27):
在街上看到很多lep广告牌,可以播动画,像飘雪的,百叶窗的,这些动画是在pc软件先取模,单片机只负责播放,还是单片机本身实时产生的动画??

网友:
先用PC软件设置模式,再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A:
模是存在MCU里面的,需要显示的时候在不同时间显示到不同的位置就可以实现简单的动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