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A做了个非隔离电源,竟然带不动带载!!!

楼主(2016-02-27):
小弟电源新手,VIPER12A非隔离电源,参考的ST官方资料,规格是12V/0.2A,现在做出来输入AC220V空载时VCC从5V上升到14.3V基本保持平稳,没有用示波器测,带1K电阻VCC降到2V左右,L1用的是工字电感470uH和1000uH都试过,用1000uH的时候大概是4V,请大神指导,附上原理图。

网友A:
C3用大一些试试。22uF或者更大些

楼主:
C3换成100uF/25V,UF4007换成FR107,刚测试的参数,空载情况下FB-GND 14.9V,VDD-GND 27.1V,输出vcc14.3V。带载1K,FB-GND 1.965V,VDD-GND 14.1V,输出vcc1.3V。大神指点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用大一些试试。22uF或者更大些

C3换成100uF/25V,没什么改善

网友A:
似乎是欠压锁定。难道是12V太低了?换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欠压锁定。难道是12V太低了?换高点试试?

改稳压管D3?

楼主:
附图,ST参考原理图

网友A:
带载FB VDD测不到很高的电压,应该是开关始终OFF,否则应该在100V以上

网友A:
另外的可能:
1 电感的分布参数太大,VIPer12A的前沿消隐结束就关断
2 电感量太小 很快电流就到了关断
3 电感饱和电流太小。。。

楼主:
那现在怎么解决啊,新手不大懂。。。

网友B:
把你的板子实物拍个照片传上来~

楼主:
问题解决了,VDD脚的输入要加个uf4007对VCC,如图,但是这样空载的时候有噪声。另外想再问下,如果我想改成5V或者9V输出该怎么改器件参数

网友C:
LZ没看清PDF,芯片VDD电压低于15V不稳定的.
要改5V,只能二次降压吧..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是输出15V以上的电路,所以,你输出12V就会有问题。

网友E:
这个貌似不能直接5v。。。试试lnk306

网友F:
220V 都没有隔离啊

网友G:
你可以参考电磁炉的电源,有和你这个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看清PDF,芯片VDD电压低于15V不稳定的.
要改5V,只能二次降压吧..

芯片工作电压9-38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貌似不能直接5v。。。试试lnk306

明白了,谢谢,芯片电压决定了不能直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 都没有隔离啊

是非隔离电源,代替阻容降压电路的,这是个模块,保护和滤波在大板子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工作电压9-38V

你看看7楼的PDF...我对这个芯片这种工作模式下15V,准确说14.5V以下是否能正常工作存疑问,但又没时间仔细研究.只是推算既然PDF上给出这两张图,肯定是有道理的,否则,为会不整成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