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传导超标探讨

楼主:
各位专家,教授帮我看下附件图纸与图片,传导超标怎么改善,达到标准(最好是加元器件能解决),可控硅负载是发热丝,如果传导超标是可控硅造成,那么我直接在可控硅A ,K级并个RC吸收,0.1UF/275V 安规电容与100R 1W 电阻,这种方法能否解决传导超标,请各位高手指点。 在线等候,,

F%SS)WOZGY$Y82KGHN27Q(J.png (78.87 KB )

CE

CE

网友A(2016-02-29):
共模加大,看你是什么形状,是磁环的还是E型,,,D2吸收部分建议减小R,你的想法我赞成,增加可控硅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加大,看你是什么形状,是磁环的还是E型,,,D2吸收部分建议减小R,你的想法我赞成,增加可控硅RC ...

共模电感形状是UU9.8  1MH电感,我这边先把火线,零线先经过共模电感在到可控硅,在做个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形状是UU9.8  1MH电感,我这边先把火线,零线先经过共模电感在到可控硅,在做个测试 ...

应该搞定了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