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装了CCS6.0.0后菜单里没有Run是不是**失败?

楼主(2016-02-27):
我拷贝了CCS6_License.lic进C:\ti\ccsv6\ccs_base\DebugServer\license目录
在help里查看显示是Full License
是破解失败还是我下载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A:
CCS安装完不需要**就能用    只是可能代码量有限制

网友A:
在安装的最后一步有选择是不是要创建开始菜单目录 或桌面快捷图标
你是不是没有选择

网友A:
进入安装目录下找到执行程序     然后创建桌面

网友B:
上面说的对   如果要**   网上找找license吧

网友B:
不过不**也可以正常使用   不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B:
个人使用研究后发现  CCS的6.0.1比较好用  呵呵

网友C(2016-12-27):
可以在下载站搜

网友D:
没有run是不是你没有开启仿真功能

网友D:
run是仿真的时候才能显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