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有内部晶振的么

楼主(2016-02-27):
如题,GD32系列芯片的有内部晶振的么?是多大?稳定么?而熟知的stm32 是存在内部晶振的,不过频率非常低的,也不常用的,那么GD32 呢?有知道的给介绍下的啊

网友A:
这个当然是有的啦,不过不会上MHz的。

网友B:
内部时钟是RC振荡器吧。
STM32好像是8M也不低的够用了。

网友B:
STM32如果不是必须有通信方面的时钟需求用内部RC时钟足够了,并不是不常用,很常用的。

网友C:
有啊,但是不是太准确,做精确定时,是不行的

网友D:
有啊,你看下手册的时钟系统

网友E:
应该有吧,我也没有用,一般都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F:
有啊,当然有了

网友G:
这个肯定有,这个必须有

网友H:
这个还是蛮好的,晶振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