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覆铜时有莫名其妙的缺口 如何解决

楼主(2016-02-27):
在覆铜时,有些地方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缺口,这部分没有任何布线,也没有放置多边形挖空,如何去掉呢?

网友A:
把填充线的尺寸减小。

网友B:
是不是该区域设置了禁止铺铜 或者 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区域设置了禁止铺铜 或者 其它

这个区域并没有放置禁止覆铜,也没有放置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填充线的尺寸减小。

我将线宽和间距减小到了4mil,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区域并没有放置禁止覆铜,也没有放置其他东西。

DXP软件里面,画铺铜区域时可以画出这样的形状,不知道你这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删除铺铜,重新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P软件里面,画铺铜区域时可以画出这样的形状,不知道你这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删除铺铜,重新画过 ...

删除重新画也是一样的,我试过了。
我调整了这部分的走线,发现缺口处也变小了,但依然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删除重新画也是一样的,我试过了。
我调整了这部分的走线,发现缺口处也变小了,但依然存在。
...

铺铜模式,你改成solid  试试 (最上面的三个选项里)

网友C(点评):
填充模式改为左边的Solid(实心)而不是Hatched(阴影)

网友D:
查看一下日志文件,或者手动在那放个元件,那应该是有啥东西,你看不到的。或者打孔之类的。就是在那块处理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日志文件,或者手动在那放个元件,那应该是有啥东西,你看不到的。或者打孔之类的。就是在那块处理 ...

这边确认没有东西哦~ 不用再怀疑这个了,我肯定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线宽和间距减小到了4mil,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多试试,注意选择合适的填充模式和参数。

网友E:
没见过,貌似水滴型焊盘连接方式引起,你用普通的走线模式试试,可能是BUG。

网友F:
这个是泪滴引起的,

网友G:
设置规则,在规则新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设置覆铜间距。百度有相关的文档(覆铜间距的文档)

网友H:
楼主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没有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有时候把线挪一挪会好点

网友I:
哪个版本的DXP?低版本的有这个问题,用AD10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换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D:
手动删除或者手动补充,或者挪挪附近的元件焊盘什么的,可能是自动算法出问题了。算错了。就跟游戏中npc 挤死差不多吧。

网友J:
是不是其它版本放置了palce --polygon pour cutout,隐藏的看不到

网友K:
应该是别的层有个点 什么的

网友L:
Protel99经常出现这个的,我都是自己在那里拉根线,把空缺的地方填满就算了。

楼主:
确实是泪滴引起的,删除泪滴后就好了。 软件上面存在bug。

网友F(2018-07-08):
用直线泪滴,不要用曲线,覆铜间距设置过小,会经常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