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分享 串口调试助手 支持win10,win8,win7,xp 32位64位系统

楼主(2016-02-27):
单文件,解压可用。串口号自动添加删除,波特率任意设置(没有的直接输入),一键添加modbus-RTU的CRC,或和校验。
SerialPro.rar (196.92 KB, 下载次数: 73)    版本V1.01
在文件菜单下,添加了保存接收数据窗口数据的功能。也可以直接用快捷键Ctrl+S。
修正了高速数据量大时候直接崩掉的bug。
慎用高速数且数据很大的情况。会导致界面卡死丢数据的现象。
SerialProV1.02.rar (197.06 KB, 下载次数: 47) 版本V1.02
版本V1.02更新说明:
1、优化了定时发送的精度,10ms以上基本准确。
2、为适应高速大数据量的情况,增加了一个参数“接收缓冲时间”。请看帮助中的说明有介绍怎么使用。
SerialProV1.03.rar (550.18 KB, 下载次数: 365) 版本v1.03
版本V1.03更新说明:
1、V1.02在我的win8下不能用了,修改了下可以用了。
2、修改了些小bug。
版本V1.04已出。修正了d为保存快捷键的bug。请到非凡软件站搜索下载。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在那边更新了,方便维护。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A:
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B:
很喜欢这类简洁的界面。
而且绿色,不用安装,体积也很小。

多谢分享!

不知道在高速情况下表现如何?
比如USB虚拟的串口,可以高速接收、计数、同时显示、不出错吗?能做到在不显示的条件下正确地计数,就已经不错。
如果USB突然掉线,软件会崩溃吗?遇到过这情况,无休止地弹窗,必须用ctrl+alt+del关闭。

另外,缺少保存数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喜欢这类简洁的界面。
而且绿色,不用安装,体积也很小。

       非常感谢你的关注!
       这个小软件虽然接收数据单独开辟了一个线程,但是经测试发现,在高速数据量大的时候还是会丢数据,同时界面会卡死。如果只是做计数,还能正确。正在考虑将数据显示也开辟一个单独的线程。因为显示做单独的线程会涉及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还需要比较多的时间琢磨。
       USB转串口掉线 ,我这里测试,还能很好的报告掉线信息。
      重新上传了一下,增加了保存接收数据区数据的功能

网友B:
高速情况下能够准确计数,这已经是我见过最好的情况。
貌似与显示有关,PC资源限制?不懂了。

如果高速做显示有困难,可以折中一下:不显示但存为文件。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情况下能够准确计数,这已经是我见过最好的情况。
貌似与显示有关,PC资源限制?不懂了。

确实是显示的影响。现在有个解决办法了,让显示数据刷新不那么快(人眼肯定区分不出来的),每次有数据来的时候等几ms(到时候添加个可设置参数,方便用到需要快速发送并返回的情况)再从接收缓存读出,每次刷的数据多次数减少,试过这样效果很好。同时也把发送定用另外一个精度更高的定时器做。 测试完成再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显示的影响。现在有个解决办法了,让显示数据刷新不那么快(人眼肯定区分不出来的),每次有数据来 ...

期待!

这几天又要解决虚拟串口发送速度问题,可以配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

这几天又要解决虚拟串口发送速度问题,可以配合你。

更新了一下,我这里将接收缓冲时间设大后,监视数据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B:
我试验一下,晚点详细反馈。

网友C:
我现在用的串口调试助手一拔下USB转串口就蓝屏,win10系统,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串口调试助手一拔下USB转串口就蓝屏,win10系统,为啥?

这个主要和使用转换芯片的驱动和系统有关。你试一试现在的v1.03,做了小部分修改。我用的usb转串口芯片为PL2303HXD,安装的最新驱动。v1.02不蓝屏,但是在收发数据时,如果正好遇上buff里面有写入或接收的数据,这时拔掉usb,就可能要重启电脑usb转串口才能用了。v1.03加了句无关语句,试了好几次,居然不用重启电脑了。还是在xp上好用。现在不知道其他的usb转串口芯片会是是什么情况。

网友D(2016-03-29):
win8  64位,虚拟串口不识别。我想与protues  联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8  64位,虚拟串口不识别。我想与protues  联调。

protues  没有用过,你截一个设备管理器的图看哈!如下。我是搜索字符串中的“COM”字符找到COM3的

网友E(2017-05-03):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不错。

网友E:
现在有个Unicom的串口软件

网友F(2018-10-02):
正在下载现在网络资源好难找

网友G(2019-09-02):
楼主,请教一下:你是用VC++开发的吗?如何做到32位和64位兼容的?我正在做公司上位机测试工具。

网友H:
串口调试助手是串口调试相关工具,有多个版本

网友I:
网络调试助手和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J:
串口调试助手,用起来真的很方便

网友K:
串口调试助手就是相当于PC机,也就是上位机

网友L:
通过串口和其它设备(比如单片机或仪器,甚至也可以是PC机)通信。

网友M:
自己写一个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N:
如何在串口调试助手写入ASCII码?

网友O:
串口调试是用什么软件编写的

网友P:
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检测串口的好坏

网友Q:
友善串口调试助手是一个很好而小巧的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R(2020-06-12):
WIN10系统的可以试试这个.相当不错
https://www.microsoft.com/store/apps/9NBLGGH43H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