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常用的工业级晶振有什么好品牌?

楼主(2016-02-27):
(无正文)

网友A:
工业级是可以的。
另外,晶振能不能正常工作,不只是晶振的问题,要考虑负载电容随温度的变化

网友A:
有时候并不是晶振不可靠

网友B:
这种情况,如果是因为电容的原因, 工业级的有源晶振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我试试看,也许电容也出问题了。

网友C:
很多时候低温环境下不能工作是电源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