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传音频信号失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27):
线性度太窄所致。即使是线性光耦,其线性区带宽和频响依然不能满足足够音质耦合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度太窄所致。即使是线性光耦,其线性区带宽和频响依然不能满足足够音质耦合的需要。 ...

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别用光耦。

楼主:
是的
但关键是应用场合需要隔离,并传输音频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关键是应用场合需要隔离,并传输音频信号

看看变压器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设计得好的变压器,其最高传输频率与最低传输频率可达上百倍甚至数百倍。当然,体积大,笨重,成本也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关键是应用场合需要隔离,并传输音频信号

另一个方法是将音频信号调制到一个高频信号上,变压器隔离,然后解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关键是应用场合需要隔离,并传输音频信号

第三个方法:音频信号经AD转换,隔离数字信号,再还原成模拟的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方法:音频信号经AD转换,隔离数字信号,再还原成模拟的音频信号。 ...

老师您太给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关键是应用场合需要隔离,并传输音频信号

那就用变压器,或者将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格式再用高速光耦隔离。根据具体应用,还可以有其它选择,比如无线、红外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变压器,或者将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格式再用高速光耦隔离。根据具体应用,还可以有其它选择,比如无 ...

好的,给领导建议一下

网友C:
学习了。
只知道光耦的带宽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