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4轴飞行器

楼主(2016-02-27):
接收机天地飞7通,qq飞控,每次飞的时候刚加油门就翻了,请教什么原因,传感器都设置过。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四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怎么调啊,请大神帮忙

网友:
你有两个电机的电流比其它的电流大,使得这两个电机的升力大,所以就翻了。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路是你做的吗?

网友A:
还是买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的飞控。

买的qq飞控

网友:
换一个飞控

网友A:
或着想办法把那俩电机的电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着想办法把那俩电机的电流减小。

您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给那俩电机分别加电阻,不过电机减小电流后可能会飞不起来。

网友:
能发张图片吗?

网友B:
我也准备买个飞行器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