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

楼主:
dsp新手
最近需要使用ti的c5505,在ccs6.0环境中我新建的ccs6.0中它自己的例子工程都没有编译通过,出现了两个错误,肯定是我ccs6.0配置的不对,求助一下

网友A(2016-02-27):
这个错误看不出来    好像是CMD问题

网友B:
恩   这个错误确实不好判断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262388-1-1.html

如果我添加rts55.lib文件,错误就变成了这样

网友B:
你先来个最简单的  工程试试吧

网友C:
你自己新建的工程还是?

网友B:
工程库是 添加到工程下的还是指定路径的

网友C:
先找个例程  跑跑   熟悉一下相关文件及关系

网友B:
刚开始都遇到各种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个人认为  找个工程   熟悉一下工程熟悉
看看下面怎么配置的

网友B:
还有各种文件   之间的调用   建议CMD先别研究
找个先用着  后面熟悉了结构在看看

网友B:
你使用的这款外扩的存储是吧    代码怎么烧入   不知道你有相关文件吗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分享一下吧    还有相关代码固化和引导启动等

网友B:
以前看过5509A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例程  跑跑   熟悉一下相关文件及关系

情况是这样的,可能昨天我也没搞清楚问题在哪。我我有两个板子,所以今天分别针对5509A和5505建了一样的例子工程,就是简单的printf("hello world\n"),5509A是没问题的,但5505编译没通过,看了一下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可是CMD文件是开发环境自带的,不是我编写的,按理说CMD文件没问题。所以我搞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看不出来    好像是CMD问题

确实是CMD的问题,可是我不明白的是,CMD文件是TI官方给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只是建一个简单的例子程序都会出错。
我借用了其他程序的CMD文件,改了一点,然后编译通过了,这真的让我很费解,为什么官方给的CMD文件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可能昨天我也没搞清楚问题在哪。我我有两个板子,所以今天分别针对5509A和5505建了一样的 ...

你结合5509手册  看看存储结构和划分中
对DARAM1所在区域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