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IC型号:这是什么IC ?

楼主(2016-02-27):
见附图,为锂电池保护板截图。

请问,这个6pin的IC(上面有字符:G3MM)是个什么IC ?

谢谢!

楼主:
结贴时间到了,没人理

网友A:
没见过,祝你好运

网友B:
这类芯片的的用量很大,一般都是台湾或国内小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在什么产品里

谢谢!

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保护IC 都不认识  哥服了 你们

这很正常,
电子器件太多了,每个人的方向又不同。

网友B:
LZ位的板子比较奇怪。
锂电池保护,板子都直接配电池上,或者紧贴电池,
所以板子不会很大,也不会这么密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位的板子比较奇怪。
锂电池保护,板子都直接配电池上,或者紧贴电池,
所以板子不会很大,也不会这么密 ...

大侠说的是单节电池的保护板。
我这里的保护板是 串联电池组的保护板,大电流(80A)的

楼主:
谢谢大侠 !

没找到 RP131S的资料,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谢谢大侠!

S-8261的datasheet找到了,是锂电池保护IC,封装一样,可能是这个芯片: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