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种CPU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

楼主(2016-02-27):
见附图,为 “ARM926EJ-S 32-bit RISC CPU” 和 “MIPS-Based XBurst® CPU”的截图

请教:
这两种CPU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

谢谢!

网友A:
不同的架构,使用起来区别大了

网友B:
架构不同,属于完全不同体系的处理器,硬件电路和指令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构不同,属于完全不同体系的处理器,硬件电路和指令都不同。

谢谢超级版主 !

我们现在用的是:MIPS-Based XBurst® CPU,硬件电路 的设计可以参考厂家的开发板,该 CPU的规格书等资料都有。
您说的 “ 指令不同 ”指的是软件方面的,对吗 ?如果用高级语言或操作系统(如C语言或Linux),会有影响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版主 !

我们现在用的是:MIPS-Based XBurst® CPU,硬件电路 的设计可以参考厂家的开发板,该  ...

高级语言需要编译,编译器负责把高级语言翻译成底层执行代码,执行代码跟处理器直接相关,所以你必在意,只需选择支持MPIS的编译器即可。另,Linux是操作系统,C是高级编程语言,二者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有支持MISP的C编译器,有Linux下的支持MIPS的C编译器,注意其中的逻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语言需要编译,编译器负责把高级语言翻译成底层执行代码,执行代码跟处理器直接相关,所以你必在意, ...

谢谢chunyang老师!

学习了!

网友C:
操作系统对应装入支持该CPU 的驱动   我的理解

这就是操作系统配合高级语言的好处,相当于移植简单多了,把对接的驱动搞定就好(。。。不过我也只是对 windows API 知道点点)

只要能把驱动搞定,管你爱用什么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对应装入支持该CPU 的驱动   我的理解

这就是操作系统配合高级语言的好处,相当于移植简单多 ...

谢谢大侠!
学习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对应装入支持该CPU 的驱动   我的理解

这就是操作系统配合高级语言的好处,相当于移植简单多 ...

理解错误。CPU不是靠什么驱动就行的,操作系统也是程序,CPU执行时也需要底层机器代码,正如x86版的Windows无法在ARM上运行,PC版的安卓和ARM版的安卓也不能互换,二者都是不同编译的结果。Windows下的别的操作系统模拟器比如安卓模拟器,本质就是个翻译。
驱动是在操作系统下的设备接口,与CPU无关。底层都执行不了,再驱动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学习了 !

注意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CPU不是靠什么驱动就行的,操作系统也是程序,CPU执行时也需要底层机器代码,正如x86版的Windo ...

非常感谢!
超级版主,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