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 带DA系类. 比较器问题 附上 程序. 代码

楼主(2016-02-27):
        P1M1=bin(00111000);
        P1M0=bin(00000000);
        P1=0;
//------------------------------------
        P3M1=bin(00000100);
        P3M0=bin(00000000);
        P3 &= 0X03;
//------------------------------------
        P5M1=bin(00110000);
        P5M0=bin(00000000);
        P5=0;
//------------------------------------
        P1ASF = 0X38; // 开通P1.3 P1.4 P1.5的AD输入口

        CMPCR2 = 63;

        CMPCR1 = 0X8e;//P5.4作为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ADC引脚作为正输入端
        delay_ms(10);
        EA=1;
        while(1)
        {

                        ADC_CONTR = 0X85;        // 选择P1.5作为ADC输入
                        delay_ms(10);

                        ADC_CONTR = 0X85 + 0x08;        // 选择P1.5作为ADC输入
                        delay_ms(10);
        }

我配置成 :ADC引脚作为正输入端    ;
问题是:  怎么还是P55 为正输入端  ;

网友A:
ADC_CONTR = 0XED;    // 选择P1.5作为AD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