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最近在学嵌入式,想问下LPC与PC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2-27):
用的是LPC2478,想移植UIP协议栈到上面,以太网是DM9161A,不过没学过,不知道以太网的底层驱动要怎么写,有详细介绍的资料什么的吗,十分感谢!

网友A:
以太网底层,应该只需要改DM9161的驱动。找找看有人用LPC驱动过DM9161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底层,应该只需要改DM9161的驱动。找找看有人用LPC驱动过DM9161没有

没有找到,都是STM32的,所以就想来问问有没有

网友A:
STM32跑不了Linux等操作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跑不了Linux等操作系统吧

不需要弄操作系统,只要能移植UIP,然后在PC机上调用应用程序就行了,不知道有没有DM9161的驱动模版之类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A:
你可以找DM9161原厂或代理。也可以找LPC2478的原厂或代理。如果他们都没有提供帮助,那靠自己是搞就有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DM9161原厂或代理。也可以找LPC2478的原厂或代理。如果他们都没有提供帮助,那靠自己是搞就有难度 ...

好的,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