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总线复用模式与SDRAM是否冲突

楼主(2016-02-27):
咨询一个STM32F42x的问题
使用SDRAM的时候,并行总线接口地址数据总线复用应该不受影响吧?
本来既然使用的SDRAM,那么数据与与地址总线是没必要复用的,但是连接到fpga的总线数量太多了,占用了太多fpga的io口,想把这块改成总线复用模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2022-09-21):
6年过去了,当年没有趟过的坑,如今又要趟啦

网友A:
楼主之前没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最近想如何解决呢?

网友B:
能否用再扩展一个MCU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C:
属实,使用SDRAM的线就用的多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多引脚的MCU

网友E:
复用的话应该也行吧,但是需要时序和使能都掌握好

网友F:
我建议还是换MCU,比如你之前用100引脚的,现在换成176的,应该能解决IO不够用的问题

网友G:
按理来说是没必要复用的,你的FPGA都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H:
你可以这样,一个MCUFPGA,然后将数据通过其他总线方式给你的F42XMCU呢?是否可行

网友H:
用到FPGA了啊,那这产品性能应该不差了

网友I:
复用的话就怕你逻辑问题难弄,如果成本还可以,建议再加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前没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最近想如何解决呢?

先按照非复用来设计,到时候试试看,预计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用再扩展一个MCU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啦,一个MCU足够,重点至于接口的复用模式和sdram是否存在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多引脚的MCU呢

和MCU无关,是不想占用提多的FPG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还是换MCU,比如你之前用100引脚的,现在换成176的,应该能解决IO不够用的问题
...

打PP,是FPGA的IO资源紧张,不是MCU的,MCU既然已经使用了SDRAM,也不差那几根地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理来说是没必要复用的,你的FPGA都实现什么功能啊?

现实的设计总是受限于各种因素。

网友J(2023-02-21):
可以是可以,但是复用的话,如果同时使用sdram或者sram,速度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