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磁珠与电感那点事。。。

楼主(2016-02-27):
1)磁珠和电感本质上一样,都是走线流过电流去磁化磁性材料,磁性材料在低频段是理想电感曲线,随着频率升高产生磁损耗,这个损耗就是电感高频模型中的等效电阻。磁珠利用的是磁性材料磁损耗的特性,电感利用的是低频段理想电感特性。磁珠也可以利用低频段的理想电感特性,来当做电感使用,有些输出电流极小的DCDC,为了省成本,就是用磁珠代替电感。
2)如果只看磁珠的磁损耗特性,那磁珠将是抑制高频杂散非常理想的器件,但是事与愿违,磁珠在低频段表现出的是电感特性,电路中往往想要抑制掉高频杂散,有用信号的频率很有可能处于磁珠的电感特性这段区间,那么磁珠的电感特性会影响有用信号质量。在信号频率较高时,如手机射频电路里,处理高频杂散往往使用电容或者共模电感,而不会选择磁珠;在信号频率较低时,如手机耳放输出电路里,抑制高频高频干扰一般会使用磁珠。

网友A:
看题目还以为某大师的帖子,其风格独一无二,总结起来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最简单--这也简单,那也简单!反正都不是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题目还以为某大师的帖子,其风格独一无二,总结起来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最简单--这也简单,那也简单!反 ...

一点工程经验总结,不值一提。。。拟制题目其实也是一个营销文案,如何拟制标题能快速抓住受众群体,这里面的功夫也不浅啊

网友B:
大shi,别来无恙。

网友C:
磁珠和电感本质上bu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题目还以为某大师的帖子,其风格独一无二,总结起来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最简单--这也简单,那也简单!反 ...

“看题目还以为某大师的帖子”
表示同样是标题受害者,以为是某教授,就点进来围观了。。。:dizz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磁珠和电感本质上bu一样

这个好,楼主来比较两者不同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x大以为的,不是您心中哪位。但是我怀疑是马甲专给H大挖坑来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病相连。
既然都认为是马甲,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谁】?
老9向来敏感但不够精准,且感情用事。
我是依病态程度、类型以及发病时机、地点来认定的。错不了,如假包换!
k5你尚年轻且人文不通,自然说不清道不明。

网友F:
to LZ:

没错,原则上“磁珠”就是个“电感”(注意,没有“器”)。

先给一幅图:

不仅如此,还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楼主来比较两者不同点?

磁珠是耗能元件,电感不耗能(寄生电阻除外)

网友F:
这些图是我先前关于另一个问题所发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167236-1-1.html

中的引图,在此正好说明问题。

网友F:
关于磁珠,其基本参数是“阻抗at频率”,且以阻为主

网友F:
基本上,确实就是“那么点事儿”!

网友A:
要不俺就针对"这点事",讨论两下?
而且谁要故意讨论生僻的话题谁就是小狗!

第一个问题,请对实际上常用的电感器给个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不俺就针对"这点事",讨论两下?
而且谁要故意讨论生僻的话题谁就是小狗!

咱们猜猜这是谁马甲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点工程经验总结,不值一提。。。拟制题目其实也是一个营销文案,如何拟制标题能快速抓住受众群 ...

帖子已火,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咱们猜猜这是谁马甲

直接告诉你就行了=

大家好,我是哈佛大学博士生导师,我手下做事的都是博士,我还是世界知名公司的技术顾问!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x大总会蒙对的,是我看走眼,误以为挖坑,实为抬轿失误所致。不现在一下又来个剃须。 ...

人家贴那个两个磁滞回线图,意思是说:您们大多人只看过第一个,第二个不同工作频率下的你们没看过!!!

不由感慨:在论坛上吹牛口水战,不博览群书(意思是跟工作不相关的杂书也要看),一不留神就被会人家欺负。
幸亏去年夏天浏览本书--电路中的变压器电路分析设计--里面有讲图2,是用磁畴移动来解释的。。。

论坛扯什么话题的都有,乱翻书可以防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贴那个两个磁滞回线图,意思是说:您们大多人只看过第一个,第二个不同工作频率下的你们没看过!!!
...

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大,磁畴的旋转会逐渐跟不上信号的频率;电介质也一样,电容两端信号频率增大,电偶极子的旋转也会逐渐跟不上信号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大,磁畴的旋转会逐渐跟不上信号的频率;电介质也一样,电容两端信号频率增大,电偶极子 ...

面积代表损耗,涡流损耗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代表损耗,涡流损耗也是原因之一。

嗯 涡流损耗也是损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