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项链表基本操作

楼主(2016-02-27):
all by chenge
1.初始化链表
2.创建链表,返回头指针
3.打印链表
4.获取长度
5.清空链表(这里有问题,清空之后表头地址变了,待改善)
6.获取第n个结点的data
7.向单链表中第pos个结点位置插入元素为x的结点,若插入成功返回1,否则返回0
8.排序单链表,降序,(算法慢,待优化)
其他操作基本上以此类推可得
------------------------------------------------------------------------------------------------------------------*/
#include <stdio.h>
#include<stdlib.h>
typedef int type;
#define  LEN  sizeof(struct node)
typedef struct node
{
    type data;
    struct node *next;
}node;
/*------------------------------------------------------------------------------------------------------------
-------------------------------------初始化链表---------------------------------------------------------*/
void initList(node ** phead){
     *phead = NULL;
     printf("initList函数执行,初始化成功\n");
}
/*------------------------------------------------------------------------------------------------------------------
-------------------------------------创建链表,返回头指针-------------------------------------------------*/
node * creatList(node * head){
        node  *p, *pl;
        head=p=(node * )malloc(LEN);
        printf("creatList函数执行,请输入链表数据成员,以0结束\n");
        scanf("%d",&p->data);/*头结点的数据成员*/
        while(p->data!=0)   /*给出0结束条件,退出循环*/
        {
                pl=p;
                p=(node * )malloc(LEN);
                scanf("%d",&p->data);/*中间结点数据成员*/
        if(p->data!=0){
            pl->next=p;/*中间结点的指针成员值*/
        }else{
        break;
        }
        }
        pl-> next=NULL;/*尾结点的指针成员值*/

         return head;
}
/*--------------------------------------------------------------------------------------------------------
-----------------------------------------------打印链表------------------------------------------------*/
void printList(node *head){
if(NULL == head)   //链表为空
    {
        printf("printList函数执行,链表为空\n");
    }
    else
    {
        while(NULL != head)
        {
            printf("%d ",head->data);
            head = head->next;
        }
        printf("\n");
    }
}
/*------------------------------------------------------------------------------------------------------------
-------------------------------------------------获取长度-------------------------------------------------*/
int getLength(node * head){
int length = 0;
if(NULL == head)   //链表为空
    {
        printf("链表为空\n");
    }
    else
    {
  while(NULL != head)
        {
   length ++ ;
            head = head->next;
        }
    }
printf("length is : %d\n",length);
return length;
}
/*------------------------------------------------------------------------------------------------------------
-------------------------------------------------清空链表-------------------------------------------------*/

楼主:
void cleanList(node **phead)
{
    node *pNext;            //定义一个与phead相邻节点

    if(*phead == NULL)
    {
        printf("clearList函数执行,链表为空\n");
        return;
    }
    while(*phead != NULL)
    {
        pNext = (*phead)->next;//保存下一结点的指针
        free(*phead);
        *phead = pNext;      //表头下移
    }
    printf("clearList函数执行,链表已经清除\n");
}
/*------------------------------------------------------------------------------------------------------------
----------------------------------------获取第n个结点的data-----------------------------------------*/

type getdatabyN(node * head,int n){
int i=0;
    if(n <= 0)
    {
        printf("getdatabyN函数执行,n值非法\n");
        return 0;
    }
    if(head == NULL)
    {
        printf("getdatabyN函数执行,链表为空\n");
        return 0;
        //exit(1);
    }
    while(head !=NULL)
    {
        ++i;
        if(i == n)
        {
            break;
        }
        head = head->next; //移到下一结点
    }
    if(i < n)                  //链表长度不足则退出
    {
        printf("getElement函数执行,pos值超出链表长度\n");
        return 0;
    }

    return head->data;
}
/*---------------------------------------------------------------------------------------------------------------
--向单链表中第pos个结点位置插入元素为x的结点,若插入成功返回1,否则返回0 ---*/
int insertList(node **pNode, int pos, type elemInserted)
{
int i = 0;
node *pInserted,*pTemp, *pLast;
    if(NULL == *pNode)
    {
        printf("insertList函数执行,链表为空\n");
        return 0;
    }
    if(elemInserted < 1)
    {
        printf("insertList函数执行,elemInserted值非法\n");
        return 0;
    }
    if(pos < 1)
    {
        printf("insertList函数执行,pos值非法\n");
        return 0;
    }

    pTemp = *pNode;   //把*pNode先赋值给pTemp,后面的操作(例如循环链表到最后一个节点)主要是对pTemp进行操作,否则返回*pNode的时候,将返回链表*pNode在当前指针后面的部分,而不是整个链表。
    //因为pTemp与*pNode指向同一个链表,所以对pTemp进行节点改动即是对*pNode作改动
    pInserted = (node *)malloc(sizeof(node));
    pInserted->data = elemInserted;
    pInserted->next = NULL;  //先赋值为null
    //循环链表至pos节点

    while(pTemp != NULL)
    {
        i++;
        if(i == pos)
        {
            pLast->next = pInserted;  //让上一个节点的next指向插入节点
            pInserted->next = pTemp;  //让插入节点的next指向下一节点
            break;
        }
        pLast = pTemp;  //记住上一个节点的位置
        pTemp = pTemp->next;
    }
printf("在%d插入%d得到",pos,elemInserted);
    return 1;

楼主:
/*------------------------------------------------------------------------------------------------------------
--------------------------------------------排序单链表,降序--------------------------------------------*/

int sortList(node **pnode)
{
int p,k,i,Listsize;
    node *pTemp;
node *pCurr, *pLast;
    if(NULL == *pnode)
    {
        printf("sortList函数执行,链表为空\n");
        return 0;
    }
    pTemp = *pnode;
Listsize = getLength(*pnode);
    //循环: 用for循环来取代指针循环,因为指针循环一次后,下次起始的指针将自动转到下一节点,而我们还想从第一个元素开始
    for( i=0; i < Listsize; i++)
    {

        pCurr = pLast = pTemp;
        for(k=0; k < Listsize-i; k++)
        {
             p = 0;

            if(pLast->data < pCurr->data)
            {
                p = pLast->data;
                pLast->data = pCurr->data;
                pCurr->data = p;
            }
            pLast = pCurr;
            pCurr = pCurr->next;
        }
    }
printf("sortList函数执行,排序成功");
}

/*--------------------------------------*/
/*-----------------主函数:测试---------------*/
int main()
{
node * head;
initList(&head);               //初始化
head = creatList(head);        //建表
printList(head);               //印表
getLength(head);               //多长
insertList(&head,3,15);        //插数
printList(head);               //印表
sortList(&head);               //排序
printList(head);               //印表
cleanList(&head);              //清空
printList(head);               //印表
}

网友A:
学好链表对于理解操作系统非常有帮助

网友B:
链表是C语言中最难的部分,学好不容易啊

网友C:
链表对于理解堆的概念很有帮助,也能更好的设计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