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三极管PWM方式驱动的电流线性度测试实验

楼主(2016-02-27):
试验5
目的:测试npn三极管s8050,基极通过PWM方式驱动,占空比与电流关系是否为线性关系。
设备:三极管,电阻(500R),洞洞板,示波器,LED(3.3V-3.6V),stm8单片机(产生PWM信号),带电流显示可调电源。
方法:电路硬件方面与试验4相同,信号源,采用stm8产生243hz的可调占空比PWM信号。
电路图:暂无
测试环境:常温下
编译环境:IAR程序
初始化程序:
TIM2->PSCR = 0x00;
    TIM2->ARRH = 0xff;
    TIM2->ARRL = 0xff;
    TIM2->CCMR1 = 0x60;
    TIM2->CCER1 = 0x01;
    TIM2->CCMR1 |= 0x08;
    TIM2->CCR1H = 0;
    TIM2->CCR1L = 0;

电源电压为5V,测试分辨率为8位,0-ffff
TIM2->CCR1H             占空比                    电流                     基极平均电压
00                            0%                        0.00A                  0V
01                            1%                        0.01A                  85mV
10                            6.8%                     0.04A                  312mV
20                            12.6%                   0.08A                  586mV
30                            19.4%                   0.12A                  795mV
40                            25.2%                   0.16A                  1.06V
50                            31.4%                   0.19A                  1.33V
60                            37.9%                   0.23A                  1.61V
70                            43.7%                   0.27A                  1.88V
80                            49.5%                   0.31A                  2.14V
90                            55.9%                   0.35A                  2.41V
a0                            62.1%                   0.39A      2.69V
b0                            68.0%                   0.43A                  2.97V
c0                            74.8%                   0.47A                  3.24V
d0                            80.6%                   0.50A                  3.52V
e0                            87.4%                   0.54A                  3.79V
f0                             93.2%                   0.58A                  4.05V
ff                              99.0%                   0.62A                  4.23V
ff ff                           100.0%                 0.62A                  4.25V从以上数据可以反映出,占空比与电流的线性度,还是比较好的,每个档位,基本控制在0.04A左右,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直接使用电压进行控制
基极控制电压,      集电极电流
720mV                       0.01A
756mV                       0.02A
770mV                       0.03A
785mV                       0.04A
880mV                       0.08A
960mV                       0.12A
1.00V                         0.16A
1.07V                         0.19A
1.10V                         0.23A
1.20V                         0.27A
1.32V                         0.31A
1.52V                         0.35A
1.76V                         0.39A
2.14V                         0.43A
2.48V                         0.47A
2.80V                         0.50A
3.28V                         0.54A
3.76V                         0.58A
4.37V                         0.62A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单纯加电压的情况下,虽然电压和电流也是成正比关系,但可以看出,电压电流的线性度,并不如pwm的线性度好,尤其是在电压低的时候,感觉斜率比较大。所以在用的时候,还是采用PWM控制较好

网友A:
用的最多的还是三极管的开关和放大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