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1549和TLC5615的外围电路 (ADC与DAC直接相连)

楼主(2016-02-27):
现在在设计一个电路,在首端要求一个ADC,串行输出,在末端要一个DAC,串行输入,手上有这两个芯片,不想涉及到单片机,把他们俩直接连起来可以吗?或者有更好的芯片组合推荐吗?

网友A:
奇葩的思路

楼主:
能请细说一下吗?一定要用单片机吗?

楼主:
现在做的是毕业设计,QPSK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在发射端的最一开始要把模拟信号转成电子信号,在接收端要把电子信号重新转回到模拟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是毕业设计,QPSK的发射端和接收端,在发射端的最一开始要把模拟信号转成电子信号,在接收端要把 ...

QPSK不是用普通的adc、dac的
你用的什么射频电路?还是要自己设计射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SK不是用普通的adc、dac的
你用的什么射频电路?还是要自己设计射频电路? ...

我的设计要求就是做一个QPSK的modulator和demodulator.不需要用到射频,直接用线相连,我这个project主要就是一个给针对学生的演示作用。目前的理想data clock是128Khz, 载波频率设定在1.024Mhz,应该说频率不是很高。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中间部分的设计,就差头和尾的ADC与DAC,现在就是在寻找匹配的ADC和DAC能够不用搭配单片机就能直接装上使用的,简单的说ADC和DAC直接相连,出来的东西能够直接恢复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要求就是做一个QPSK的modulator和demodulator.不需要用到射频,直接用线相连,我这个project主要 ...

如果只用来演示qpsk,没必要用adc和dac吧?
看看别人做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1NiqyWcnEJrqZfxJX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用来演示qpsk,没必要用adc和dac吧?
看看别人做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IoORww9cxyh ...

谢谢,我看看这篇。我也搜了一些**。ADC和DAC是老师希望我加上去的,所以我也想尽量做到,就是现在型号还选不定,我这里说的TLC1549是串行输出的ADC 10-bit,TLC5615的是串行输入的DAC,也是10-bit的。测试出来我把ADC的输出直接练到DAC的输入,出来并不能恢复原来的波形,能给点建议吗?直接相连是可行的吗?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