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感器电信号无线传输的疑惑

楼主(2016-02-27):
我在测试一个传感器电路,需要把传感器放大的电压信号(模拟信号)无线传输到单片机上,于是我买了315M PT2262 2272的配套的固定码的模块;
在测试过程中,我用波形发生器代替传感器的电压信号(数字信号),我买了2个不同商家的相同315M PT2262 2272模块,测试发现:
1. 同样情况下,我用的10kHz,10Vpp,0Vdc 直流偏置offset,50%占空比的方波,其中一个商家的接收器可以接收到方波(低0-高近6V),但是占空比一直是在,不是50%,另一个商家的则直接测不到数据,必须把10kHz升高到百千赫兹上,而且直流偏置offset必须调整到2Vdc+时,接收器才可以接收到信号,但是不是方波,而是近6V高电平(就是一条近6V的直线),造成这么大区别的原因我实在是想不通;
商家描述只是说:VT端为解码有效输出端,只要发射器的数据码有输出,VT都能同步输出高电平;D3、D2、D1、D0是2272解码芯片的四位数据输出端,有信号时能输出5V左右的高电平,驱动电流约2mA,与发射器的四位数据码输出一一对应。

我个人很不解,不知道怎么分析才正确
我个人以为,方波电压信号(10Vpp)给发射器发射到接收器,示波器测到的接收器信号(VT端或对应数据输出测得)应该也是和原波形一样的,因为当原来的方波处于5V时,就是有输出,VT端测得高电平;当方波处于0V时,就是没输出,VT端测得低电平,这样一来,不就应该是占空比一致的方波吗?那我买的两个模块都不符合我的预期...
有研究过这个方面的师傅发现我的问题所在吗?还请多多指点迷津!网上找了很多,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模块数据如下:

发射板主要参数

    工作频率:315M Hz

    工作电压:DC5V

    编码IC:SC2262

    脚位说明: GND  VCC  10  11   12  13

GND为-   VCC为+   10  11  12  13 为信号输入

接收板主要参数
    工作频率:315M
    工作电压:DC5V
    工作电流:≤3mA(5.0VDC)
    编码芯片:PT2272-M4(非锁/点动)

    脚位说明:GND  VCC D3  D2   D1  D0  VT

    灵敏度:优于-105dBm(50Ω)
    遥控距离:50-1000米(开阔地)

    接收模块的七根引脚分别为D3、D2、D1、D0、GND、VT、VCC,其中VCC为DC5V的供电端,GND为接地端,VT端为解码有效输出端,只要发射器的数据码有输出,VT都能同步输出高电平;D3、D2、D1、D0是2272解码芯片的四位数据输出端,有信号时能输出5V左右的高电平,驱动电流约2mA,与发射器的四位数据码输出一一对应。接收模块不焊天线也能接收信号,为提高接收灵敏度,可以用一根长度约为23厘米的软导线直接焊接到天线孔处,接收模块和发射器的震荡电阻需要匹配才能工作,发射器可以用我店固定码四键遥控器或者带编码四路发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