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快速跳出饱和状态的OP

楼主(2016-02-27):
各位大神,
  如题所示,OP进入饱和太后出来都很慢,目前做了个电路,示波器一看,需要200US的样子才能完全跳出来. 这个貌似还算快的了,有时候更慢。
大神有知道什么OP还算比较精密的(失调近视OP07),跳出饱和态快点的。。。。

楼主:
看来又一个冷门问题。。。。。

网友A:
饱和恢复时间?不少运放有这个指标的

你需要多少时间?LTC2057------------大概30多微秒

最好还是做好钳位,过载越大恢复越慢

貌似一般只有过载恢复,没有饱和恢复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恢复时间?不少运放有这个指标的

你需要多少时间?LTC2057------------大概30多微秒

多谢,
  找了一圈LTC2057,里面还真没看到这个参数。。。30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找了一圈LTC2057,里面还真没看到这个参数。。。30US

饱和和过载,不是一个意思?当然英文里一般是overlaod,过载

找不到说明你搜索数据的能力有待提高:

图片形式给出的,这个数不可能是个具体精确的数,一是每个芯片有个体差异,二主要是还有稳定时间,你要稳定多少?1%。0.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和过载,不是一个意思?当然英文里一般是overlaod,过载

找不到说明你搜索数据的能力有待提高:

多谢,
  饱和的概念大概和这个过载不是一样

网友B:
饱和恢复时间这个参数还从没有见过,楼主就只能实测了,多换几种运放,尤其是overload时间短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饱和恢复时间这个参数还从没有见过,楼主就只能实测了,多换几种运放,尤其是overload时间短的运放 ...

是了,发帖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冷门问题。只能试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饱和的概念大概和这个过载不是一样

那你说说饱和和过载的区别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饱和的概念大概和这个过载不是一样

你是认为输出端才存在所谓过载吧,比如短路?

你看看厂家贴的那个图,讲的就是Vin,就是输入,和你所谓饱和是一个意思

输出端过载立即就能恢复,恢复速度和运放本身稳定时间应该差不多,只要不烧,现在运放都有保护了,无限长短路时间

多谢,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认为输出端才存在所谓过载吧,比如短路?

你看看厂家贴的那个图,讲的就是Vin,就是输入,和你所谓 ...

十分感谢,
  这个参数确实是和饱和恢复有关的,以前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