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教

楼主(2016-02-28):
     现在有个关于DSP软件应用的问题需要向各位高手请教。我是在21ic电子技术下载站下载的CCS3.3,安装后将该软件自带的作为示例的工程打开,执行后出现错误提示: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1,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位置不可写。
比如,可能是只读存储器,或者是内核另有他用。

查CMD文件,看怎么定义的,而且要和芯片相匹配。

网友B:
是哪个系列DSP?

楼主:
多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