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250k波特率,一直卡在中断里

楼主(2016-02-28):
STM32F030,250k波特率串口通讯,一直卡在中断里,测试程序中断只读接收的数据。串口时钟为48MHz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500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NT8U data;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求教啊。。。。。。。

网友A:
中断程序加些判断;
判断是什么中断,比如是串口接收中断,溢出中断,根据响应的中断清除标志位;

网友B:
RXNE还有个附加的信号ORE必须处理

网友C:
2楼真相,dmx512的解码????

网友D:
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E:
在应用中断时步骤:
1、触发中断
2、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处理需要做的进程
3、清除中断标志,使得中断处理后,恢复初始状态

网友E:
按您这现象应该是前两步都跑过了,第三步应该没有处理,也就是中断标志没有及时清除

楼主:
测了一下接收数据的波形,是串口发送的问题,串口设备最高频率115.2K;而250K波特率时,波形宽度就不对了,一直是接收帧错误中断, 这样就造成了一直卡在中断。

网友F(2016-04-29):
可以使用USB转串口的 比如CH341 可用使用相关指令设置到1M或2M的波特率都没问题

网友:
250k波特率串口通讯

没明白,波特率怎么是250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