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msp430f149 例程串口无法收发数据或找不到串口

楼主(2016-02-28):
#include "io430x14x.h"
void Init_usart1(void)
{
  U1CTL=CHAR;
  U1TCTL=SSEL1;
  U1BR0=0x41;
  U1BR1=0x03;
  U1MCTL=0x00;
  ME2|=UTXE1+URXE1;
  IE2|=URXIE1;
  P3SEL|=0xc0;
  P3DIR|=BIT6;
  U1CTL&=~SWRST;
  }
void Init_Clock(void)
{
  BCSCTL1=RSEL2+RSEL1+RSEL0;
  BCSCTL2=SELS;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t i;
  Init_Clock();
  Init_usart1();
  for(i=1000;i>0;i--);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void)
{
while(!(IFG2&UTXIFG1));
U1TXBUF=U1RXBUF;
}
这个是书中的例程 “msp430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开发实例 例5.3” 我下载到开发板上  为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上位机发送信息 下位机未收到,下位机也发不出信息。。
另外使用另一个网上的例程 下载到430中却无法开启 串口调试助手 显示未找到com或已被占用。。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
程序功能:MCU不停向PC机发送数据,在屏幕上显示0~127对应
          的ASCII字符
------------------------------------------------------
通信格式:N.8.1, 2400
------------------------------------------------------
测试说明:打开串口调试精灵,正确设置通信格式,观察屏幕
******************************************************/

#include  <msp430x14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Delays(void);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ishi = " MCU sends 0~127 to PC and the\
                    \n screen will display their corresponding\
                    \n ASCII code as follows:";
    uchar value = 0;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
    P6DIR |= BIT2;P6OUT |= BIT2;              // 关电平转换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USART0收发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D;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B;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IE1 |= URXIE0;                            // 使能接收中断
    _EINT();
    PutString(tishi);
    while(1)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value++;
        value &= 0x7f;                        // 保证value的数值小于128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Delays();
    }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
/*******************************************
函数名称:Delays
功    能:延时一会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s(void)
{
    uchar i=20;
    uint j;

    while(i--)
    {
            j=2000;
            while(j--);
    }
}

网友A:
你看的什么书?开发板和书上的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什么书?开发板和书上的是否一样?

关于串口通信这里 是不是只要改一个设置usart引脚就可以了??
第二个程序是和开发板匹配的。但是这个程序一旦打开 串口调试助手就无法成功下载程序  显示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
,关闭串口调试助手后可以下载程序 但是助手却无法识别到com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串口通信这里 是不是只要改一个设置usart引脚就可以了??
第二个程序是和开发板匹配的。但是这个程 ...

第一个问题:不一定。有些msp430的寄存器名称相近,有些却差得很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串口通信这里 是不是只要改一个设置usart引脚就可以了??
第二个程序是和开发板匹配的。但是这个程 ...

第二个问题,估计你用的bsl下载,一个串口硬件只能被一个软件使用。没啥问题,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估计你用的bsl下载,一个串口硬件只能被一个软件使用。没啥问题,这是正常的。 ...

不是用的bsl啊用的是jtag啊。 用第一个程序可以正常烧写并打开调试助手啊。所以应该不是软件和串口的问题。应该就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一定。有些msp430的寄存器名称相近,有些却差得很远。

430最小系统板-V3.pdf (89.36 KB) 这是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B:
无法找到串口是因为你的电脑没有识别了

网友B:
查看一下驱动是不是存在了,或者是否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估计你用的bsl下载,一个串口硬件只能被一个软件使用。没啥问题,这是正常的。 ...

已经修正了usatr以及其引脚....但第一个程序依旧没反应

网友:
串口占用不是单片机的问题吧

网友:
在网上查找一下怎么删除占用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找到串口是因为你的电脑没有识别了

识别到了... 不是串口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到了... 不是串口的关系

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到了... 不是串口的关系

一般都是看是不是断路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的bsl啊用的是jtag啊。 用第一个程序可以正常烧写并打开调试助手啊。所以应该不是软件和串口的问题 ...

jtag不占用串口啊,怎么会影响串口的使用?你程序是什么样的?调试的时候串口可能不正常运行的。

网友C:
第一个程序你没开中断允许啊,一步一步来,串口还是好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程序你没开中断允许啊,一步一步来,串口还是好配置的。

请问 msp430x1xx有 PxSELx 寄存器值功能吗?

网友C:
配上去再说吧,要是没有编译器会告诉你的,有没有可以在仿真的时候看有没有这寄存器。